pin-to-pin延时如何确定?

楼主(2014-01-13):
只知道CPLD引脚到引脚的延时是固定的,而FPGA是不固定的,
但是这个固定的延时是多少啊?如何确定?需要特殊的编程技巧去实现么?

求各位大侠指点

PS:虽然现在用CPLD的很少了,但是由于需求还是要用

楼主:
手册里没找到……

网友A:
编译的时候Quartus II的编译信息好像有相关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的时候Quartus II的编译信息好像有相关信息

不过我在设计画原理图时候的选型要确定啊 等到编译逻辑时候,就晚了…………

网友:
是不是时序分析里面的,要按照你外接的设备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计算出来一个最大值和最小值;然后使用静态时序做约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我在设计画原理图时候的选型要确定啊 等到编译逻辑时候,就晚了………… ...

那就到altera官网看看有没有相关资料吧

网友: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2/max2_mii51017.pdf

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