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crazyflie如何烧录代码?

楼主(2014-01-14):
我使用的是jlink,sad方式烧录,用jlink的标准20口的1、7、9、20(分别是VTref、TMS、TCK、GND),对应crazyflie的P6的1、2、4、18(分别是VCC,TMS、TCK、GND);但是烧录的时候出现ftdi设备找不到的问题?
各位帮忙看看,谢谢哦;

网友:
为何不用移植的mdk版本直接jlink下载?

网友:
看起来jtag的15应该和10-snrst的连上

网友(2014-02-15):
试通没,也不报告一下进展

网友:
哥们你太保守了

网友A:
楼主进展如何啊?我淘到了空板子,还有一些零件没搞定呢。。。楼主能提供途径吗?

楼主(2014-03-24):
引用 网友A:
楼主进展如何啊?我淘到了空板子,还有一些零件没搞定呢。。。楼主能提供途径吗? ...

可以,加我qq468006096,验证crazy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