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KL25Z 不正常工作,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4-01-14):
为了响应论坛号召,准备学学freescale的M0+,买了一块FRDM-KL25Z。但是遇到问题了。
中午收到板子后,插usb线上电,板子可运行demo程序,然后我就收起来了。等晚上带回家,再插到电脑上就有问题了
现象1:插电后板子无任何迹象(所有led都不闪或亮),不运行demo程序。
现象2:按住SW1之后插USB,电脑可识别为BOOTLOADER的存储设备(板子D4LED大约灭1秒然后闪8下的状态),也可以向里面拖放文件。但是我向里面复制任何文件(如MSD-FRDM-KL25Z_Pemicro_v105.SDA)再重新上电后,无任何反应,如现象1描述。
现象3:bootloader里面LASTSTAT.TXT文件的内容为Programming...

求助给位高手了,否则我的板子就报废了!

楼主:
太晚了,不等大家回复,我先睡觉了。

楼主:
顶顶,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您好,刚看到您的问题,那么如果你把“DEBUG-APP_Pemicro_v102.SDA”,拖进去,找个程序看看能不能debug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刚看到您的问题,那么如果你把“DEBUG-APP_Pemicro_v102.SDA”,拖进去,找个程序看看能不能debug呢 ...

不能,找不到仿真器的。opensda的mdk驱动我也安装了。
从目前的状态看,是不能通过bootloader写任何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刚看到您的问题,那么如果你把“DEBUG-APP_Pemicro_v102.SDA”,拖进去,找个程序看看能不能debug呢 ...

KL25Z支持用ULINK2仿真和下载程序吗?

网友A:
你好,ulink2和MDK结合是支持KL系列的,
这个链接,你可以看到KL系列的开发工具情况: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df?fromsite=zh-Hans
另外,我想问一下,你的电脑是什么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ulink2和MDK结合是支持KL系列的,
这个链接,你可以看到KL系列的开发工具情况:http://cache.freesca ...

好的时候是在xp上实验的。回家之后用的是windows8.1。

网友A:
如果是windows8系统,就根据这个帖子操作: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886&highlight=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时候是在xp上实验的。回家之后用的是windows8.1。

根据我给你的window8系统的链接操作,你用的固件包不行,不支持window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windows8系统,就根据这个帖子操作: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65886& ...

非常感谢,回家后试试。
这么有用的帖子我没注意到,是我大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回家后试试。
这么有用的帖子我没注意到,是我大意了!

好的,如果有问题,就在坛子里吼声,我会尽力帮你解决!
另外,如果这个问题通过测试,发现解决了,您就帮忙在您的问题上标注"已解决"。
方便我们查看未结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如果有问题,就在坛子里吼声,我会尽力帮你解决!
另外,如果这个问题通过测试,发现解决了,您就 ...

你们的服务很给力,支持!OK

网友B:
我的KL25小板也挂了,表现是下载器可用,但是KL25不怎么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KL25小板也挂了,表现是下载器可用,但是KL25不怎么灵。

你的问题,这个链接: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6279&highlight=
我们的FSL_FAE_ConstYu推荐的方法,你试了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这个链接: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66279&highlight=
我们的FS ...

问题基本解决。 在windows 8.1环境下始终更新不了固件。 实在没辙,临时在os x上装了个虚拟xp,把固件更新了,然后拿到win 8.1上也能用了。(win8.1下的虚拟xp我试过更新固件,但是也不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 在windows 8.1环境下始终更新不了固件。 实在没辙,临时在os x上装了个虚拟xp,把固件更 ...

你所谓的更新不了固件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丢进去的是“MSD-DEBUG-FRDM-KL25Z_Pemicro_v114.SDA”
这个固件是MSD和DEBUG共用的,所以你会一直看到FRDM-KL25Z的盘,这个是正常的,你调试程序看看,是否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谓的更新不了固件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丢进去的是“MSD-DEBUG-FRDM-KL25Z_Pemicro_v114.SDA”
这个 ...

BOOTUPDATEAPP.SDA                                        这个固件更新不了
MSD-DEBUG-FRDM-KL25Z_Pemicro_v114.SDA                 这个固件也写不进去。 直接插USB没任何反应,只能进bottloader模式(但不能更新任何固件)。症状还是如1楼所描述。

后来换到xp下,就能更新固件了。
更新之后,在win8.1下能仿真调试了。并且能识别为FRDM-KL25Z的盘

网友(2014-04-14):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windows8系统,就根据这个帖子操作: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65886& ...

果然是高手高手 高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