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一个小四轴,在这里开贴记录过程,准备硬件开源

楼主(2014-01-14):
之前做的大四轴能飞起来了,电调和硬件部分搞了好久,最后飞控的 PID 部分10分钟就调好了,然后就能飞起来了,现在缺少动力电池,遥控器,用上位机和直流电源飞的很不爽,

准备做一个小四轴,采用常见部件,这次硬件会随做随开源,

硬件打算如下

MCU: TMS320F28027
IMU: L3G4200D, ADXL312, HMC5883L
Pressure: LPS331AP
Power: TPS62162
MOSFET: CSD17552Q3A
Bluetooth: LMX9838
Motor: coreless 7 x 16 mm
Frame: PCB
LEDs:
        1 blue: power indicator
        1 red: user LED
        1 green + 3 yellow: heading indicator

Remote control
Bluetooth: LMX9838
MCU: TMS320F28027
IMU: L3G4200D, ADXL312, HMC5883L
Power: TPS62162
Joystick: 2x PS2000 joystick
Buttons:
        1x start
        1x stop
        1x Throttle +
        1x Throttle -
LEDs:
        1 blue: power indicator
        1 red: user LED

可以看到,两个东西很类似,看进度了,有可能把两个集成到一起去,板子的一面是四轴,另外一面焊上就是手柄控制,恩,看起来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A:
想不到半夜四点半还有坛友做四轴啊! 楼主是TI的粉丝嘛,除了传感器其他都是高档货。

网友:
楼主是TI的粉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不到半夜四点半还有坛友做四轴啊! 楼主是TI的粉丝嘛,除了传感器其他都是高档货。 ...

好强大,一眼就看出TI的粉丝,我都没用过TI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不到半夜四点半还有坛友做四轴啊! 楼主是TI的粉丝嘛,除了传感器其他都是高档货。 ...

因为这些东西都能申请得到,有免费的谁不用

网友B:
支持!
现在TMS320F28027 正被我用来设计无刷电调,类似你以前做的电调。

网友C:
楼主我也是用TMS320f28027做主控。硬件刚弄好,软件还没弄。一起交流 我是新手求带

楼主:
很多同道中人啊,我们如果能组织一下有计划的完成一个更加详细的设计,我们就可以提供套件给同好了

楼主:
我觉得可以分为软件和硬件两部分,
这里先说硬件部分,硬件部分的结构决定了软件部分的写法和复杂程度,继续细分下去可以分四轴部分和遥控器

四轴部分细分分为
        - 原理图设计
        - 建立元件库
        - 布局布线

遥控器部分同样分为这三个部分,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可以建立一个群之类的,在现阶段硬件设计的阶段就可以快速进行

我用allegro,大家用什么软件?AD?

网友:
TMS320F28027 做小四轴太浪费了。杀鸡用牛刀感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支持!
现在TMS320F28027 正被我用来设计无刷电调,类似你以前做的电调。

这个芯片能否驱动做四个电调,一开始我打算做大四轴,用TMS320F28027 控制四个大无刷马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能否驱动做四个电调,一开始我打算做大四轴,用TMS320F28027 控制四个大无刷马达。 ...

控制四个电调当然可以,但是直接控制4个无刷电机就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控制四个电调当然可以,但是直接控制4个无刷电机就不行

我意思是控制四个电机,把电调取消,相当于用TMS320做四个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意思是控制四个电机,把电调取消,相当于用TMS320做四个电调。

一个TMS320F28027 不好控制四个无刷。
我的设计是,一个电调要一片TMS320F28027

网友B:
楼主选择的IMU都比较贵,为什么不选便宜又好用群众基础好的MPU6050呢?
是因为楼主以前用的就是ADI的芯片的原因吗?

网友E:
要用5883? 也许可能我水平不够,至今这玩意没用起来。

网友F:
这东西精华都在软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能否驱动做四个电调,一开始我打算做大四轴,用TMS320F28027 控制四个大无刷马达。 ...

小四轴是有刷,用的是空心杯电机,因此一个PWM管脚控制一个MOSFET就能控制一个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意思是控制四个电机,把电调取消,相当于用TMS320做四个电调。

看你怎么用了,如果外接比较器找过零点的话还是有点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选择的IMU都比较贵,为什么不选便宜又好用群众基础好的MPU6050呢?
是因为楼主以前用的就是ADI的芯片的 ...

不是,这些片子我以前用过,不用新建库

这个小四轴本来打算是尽量用集成器件,减少元件数量,全SMD,就是要简略再简略,降低复杂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用5883? 也许可能我水平不够,至今这玩意没用起来。

5883还行,没那么难用,就是噪音和偏置打了点,每块板子都的重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精华都在软件上

软件的确很多花样的,楼主的目标是搭建开源硬件平台,之后软件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挥,

楼主:
设计的电路用的是LSM9DS0,替代了原来的三个传感器,其他的没什么变化,就是在电机输出端接了一个肖特基管子,用作MOS关断的情况下的电机续流

如有错误,跟帖指出哈

楼主:
基本上完成布局布线, 由于使用了9轴的传感器,因此芯片数量减少很多。

现在还没有检查电路图的错误,并且不确定买了的螺旋桨直径,还不敢打版。

网友:
欣赏了 V5

楼主:
果然 小四轴这玩意太没技术含量,开源都没人理,,,呵呵

网友B:
楼主的传感器换了?

网友:
支持一下!网络太慢,发重了

网友:
支持下楼主~ 坐等楼主更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传感器换了?

换了啊,这样比较好画板,原件减少了么

网友G:
那个9轴的传感器好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9轴的传感器好买么?

digikey上有,

网友G:
digikey上的东西太贵了,最好淘宝上常见的,9150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digikey上的东西太贵了,最好淘宝上常见的,9150怎么样呢?

挺好,可我手头暂时没有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是用TMS320f28027做主控。硬件刚弄好,软件还没弄。一起交流 我是新手求带

你好,能问下你的电机怎么固定的吗?

网友:
楼主高山仰止,期待,学习!

网友I:
引用 楼主:
基本上完成布局布线, 由于使用了9轴的传感器,因此芯片数量减少很多。

现在还没有检查电路图的错误,并 ...

做的不错。 你的成本预计多少?准备学习一下。 四轴这块不关注的人看都不看的,关注的朋友都执着的狠。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能问下你的电机怎么固定的吗?

可能是热熔胶或者树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的不错。 你的成本预计多少?准备学习一下。 四轴这块不关注的人看都不看的,关注的朋友都执着的狠。 ...

不知道,还没估计成本,

这个是发烧用的,如果要降成本,所有元件都能替成便宜一点的 ,

比如dc/dc 变成LDO,C28x变成LGT,蓝牙变成nRF2401, mosfet换成小电流量的,传感器找便宜的,省略气压计,这样成本能低下很多,可能板子自身不到100吧

楼主:
使用基本相同的电路图做了一很小的遥控器,上面用了两个摇杆和一个4向的的按键。 同时集成了蓝牙,这样一来先验证之前的部分设计,二来可以有个蓝牙遥控器用用。

网友J:
正好我的导师要求我毕设也是用ti的TMS320F28027做小四轴,望和楼主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正好我的导师要求我毕设也是用ti的TMS320F28027做小四轴,望和楼主一起学习

我既然开源了,你就有直接参考了,我基本上可以确认(>95%) 这个方案能飞

网友:
很好很强大,看的我手痒捉急啊!!!!

楼主:
画了一个ST-LinkV2 的板子,40mm x 18 mm, 大约一个U盘大小,直接吧USB链接做到了板子上,不知道行不行,基本上参考别人的电路图,把没用的去掉,替换一部分电路,不知道能不能行,

打板挺慢的,大约要两周才能到

网友K:
遥控最好加几个微调的,到时芯片焊偏了 可以调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遥控最好加几个微调的,到时芯片焊偏了 可以调回来

这个已经考虑到了,预计可以用三个个方式可以解决问题

1. 使用相对量,这样相当于把偏置除掉
2. 板子上有一个五向的开关,可以用来调整中位
3. 在只做一个的情况下直接在程序中修正

网友L(2014-03-07):
请教下,LZ 我想在用ADXRS450 看手册不太明白,我发了时钟,但偶尔才收到0x00000001 芯片响应~其余都是别的数,还有数据要怎么读?可以指点下不,谢谢了·

楼主(2014-04-25):
引用 网友L:
请教下,LZ 我想在用ADXRS450 看手册不太明白,我发了时钟,但偶尔才收到0x00000001 芯片响应~其余都是别的 ...

这个么,还是得看手册,LZ不知道哪里不对啊

楼主:
打板回来,恩,
空板

贴片完成,

程序调好后把电机粘上就行了

楼主:
之前的电路图有误,
这个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是用TMS320f28027做主控。硬件刚弄好,软件还没弄。一起交流 我是新手求带

好眼熟的兔子

网友(2014-07-18):
关注大神新作。

网友M:
引用 楼主:
之前的电路图有误,
这个是正确的

打板回来又过仨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打板回来又过仨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这三个月发生了很多事情,实在是没时间忙这个,

做的两块板子上有一块板子的罗盘坏了,放了好久都忘记哪块坏了,刚刚买了一个替换元件,看看周末能不能有时间换上去。

还有就是当时估计错误,板子上只留下了蓝牙,这不还得做一个蓝牙遥控器神马的。 一个月前搞了一个nokia的WP8手机,如果能用那玩意做蓝牙遥控还不错。呵呵,还是想法而已。。。

网友(2014-09-29):
十一期间打算玩一下  楼主给点声音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等待楼主的更新。

网友:
这么快啊1! 够厉害!!

网友(2015-05-21):
引用 网友A:
想不到半夜四点半还有坛友做四轴啊! 楼主是TI的粉丝嘛,除了传感器其他都是高档货。 ...

你做过气压定高吗?

网友:
又没动静了。

网友:
要做四轴需要具备哪些知识啊?有什么参考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