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IC

楼主(2014-01-14):
如图:有谁知道是哪一颗料?SO-14
丝印为:
ANR
app1ce
用在移动电源上面的IC

网友A:
看不清楚 最好对这个芯片有个特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 最好对这个芯片有个特写

网友:
还能再模糊点吗?

一般是个单片机,很简单的功能就可以了。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网友B:
至于吗?  自己画一个,满足功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于吗?  自己画一个,满足功能就好了

随便的满足功能就行吗?

网友:
还以为有多难

网友:
你看看和这个单片机CSU8RP3119吻合不.

网友:
这是单片机,就算你找到同个型号的没有程序也没用,如果你能自己写程序自己用熟悉的单片机写个

网友:
sop14的一大把,要是分立的方案就不好区分了,14pin软件三合一的就容易猜到是哪一颗片子

网友:
难道你打算让我们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