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VC中关于线程挂起后恢复的位置的疑问

楼主(2014-01-14):
VC中开启了一个线程,挂起后恢复,线程是从线程开始函数那里重新执行的吗?
如果不是,又何种方法能让它从线程开始函数那里重新执行?

网友:
哪里挂起从哪继续。
线程里不要做循环,执行完线程退出,重新启动线程

网友:
楼上正解,为什么要挂起线程?可以把线程结束掉,需要的时候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