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做过类似项目的朋友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4-01-14):
我想用FPGA+CY7C68013开发一个数据采集系统,也相当于LA,想用FPGA来做AD的时序控制和数据缓存,但对这个开发流程不是很了解,比如USB的驱动是否用用官网的就可以了,EZ-USB貌似没有提供用DELPHI编写上位机的接口,如果单纯的USB可能还好点,现在加上FPGA都通过USB,所以糊涂了,望做过的朋友给个意见~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大侠指导下啊

网友A:
不好以为问一下,LA是什么意思?

网友:
la=逻辑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以为问一下,LA是什么意思?

嗯,是逻辑分析仪。

楼主:
大侠有做过这方面的东西么?

网友B:
楼主标题不明 小心被封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标题不明 小心被封号。

第一次发帖,也不太懂,坛主应该会原谅我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有做过这方面的东西么?

涉及过点,单独的usb搞过,单独的fpga搞过,合起来没有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涉及过点,单独的usb搞过,单独的fpga搞过,合起来没有搞过。

哦,那你用USB做什么项目呢,应该是别的主芯片配合工作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那你用USB做什么项目呢,应该是别的主芯片配合工作吧

usb做的usb host,读取u盘数据的。
主芯片就是LM3S,cm3核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做的usb host,读取u盘数据的。
主芯片就是LM3S,cm3核心。

哦,谢谢,可惜我没有加好友的权限,不方便交流,不过很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