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电脑通讯(usb转串口)如何才能保护电脑的usb口

楼主(2014-01-14):
好了,来长篇大论一番哈。一直用的51都是stc的。用串口线下载,大家都懂的。现在都是笔记本,没有台式电脑了。所以用的线都是usb转串口。(CHL-340、HL-340的线)。
但是有一点哈。之前在学校用台式机,经常烧code,发现慢慢的usb口就不好用了。但是毕竟是台式机,直接插在屁股后面还能用。
工作之后,业余时间还是想学习学习,因为大学都喂了狗,现在想重温下。结果,我只能说本本不好还是什么的,之前用的串口线突然之间就不能用了。再也无法被识别出来了。然后单片机也玩不了了。
但是笔记本的usb口插u盘却还是可以用,还有一个无线鼠标也是可以用。就是串口线不能用了。本来有2跟串口线,发现一根没用之后,直接就扔了。然后另一根试了下也不行,有时候发现硬件了,过了一段时间久完全没反应了。
可怜我现在只能通过仿真来玩玩。那么请问下,那个usb转串口的线是不是可以烧掉电脑的usb口?还是说我的usb口把那条串口线给烧掉了?那么如何保护我脆弱的笔记本usb口,或是那条脆弱的usb转串口线?

网友:
usb有专门的TVS 、ESD保护ic,贴上就是了

一般的,usb-》磁珠-》TVS/ESD-》usb芯片-》。。。。。

网友:
插U盘可以用,说明你的USB口还是正常的
你检查一下你的USB串口线的U插头,里面4条线是不是有较大磨损?

网友(2014-10-02):
电源不错,可以了.

网友:
自己用PL2303画个板。用光耦隔离。后面板子接市电也烧不到笔记本。。。就是如果你要有PC817类的光耦。速率最多57600就不行了。。。。

网友:
电脑的USB口用时间长了也接触不良,我的Dell笔记本就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这里经常见烧串口的,USB还没见烧掉的,U盘能认,转换线不能用,应该是转换线问题吧。

网友:
我也被此问题深深困扰,经常要重启电脑才能恢复usb功能。

网友:
怕烧 就用隔离usb模块多方便

网友:
usb有短路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