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看看这个L3G4200D原理图的LDO是哪个芯片

楼主(2014-01-14):
  昨天好像给烧了,今天测试了一下LDO的4 引脚和GND 之间是导通的,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哪个芯片啊,
再次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种芯片太多了 手上的用的是XC92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太多了 手上的用的是XC9216

这种芯片一般都是什么要求呢,能够给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芯片一般都是什么要求呢,能够给说一下吗?谢谢

一般就是要求功率足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