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车用仪表放大的问题

楼主(2014-01-14):
最近有在做个车用的放大电路,用到精密运放或是仪表放大器,但是测试效果不太好,数据上下跳动比较大,一是随机上下波动,二是数据连续上下偏移,像是个正弦波一样的数据,一个波形差不多有30秒
下面是测试数据,横坐标是时间,单位秒

请问有经常做汽车电子的朋友,车用信号放大器一般哪些参数比较重要,比如运放和仪表放大器的共模抑制比、电源抑制比等等参数

另外车用仪表电源设计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帮顶, 不懂

猜, 是否是地你直接使用了车用电源的地(汽车金属外壳).
另外, 测试的时候别启动发动机, 用电池供电看看,波形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