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MA8451加速度的LSB/g的值是多少 (已解决)

楼主(2014-01-14):
今天在弄这个上位机,  但是我不清楚到底MMA8451的LSB/g到时是多少呢。。技术手册上我找到了这两出   但是我还不不明白到底上边那图中应该怎么填写这个LSB/ g  好像请教一下这个LSB/g代表什么一下呢。

网友A:
给你两个公式,你看一下就差不多明白了。0.63=8/128(8位的最高位为符号位),意味着AD采样值的每增加以对应的g值;图中1.5873=1/0.63,其实就是求个倒数!

网友B:
你好,楼上说的正确,其实LSB/g指的是传感器的灵敏度,你可以看下这个链接的讲解: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xE1kqR9fMd1qr9NGm2q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两个公式,你看一下就差不多明白了。0.63=8/128(8位的最高位为符号位),意味着AD采样值的每增加以对应 ...

  仔细看了一下,有看了一下程序的设置 range为2g  找到了application AN4076  找到了g/LSB。。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上说的正确,其实LSB/g指的是传感器的灵敏度,你可以看下这个链接的讲解:
http://zhidao.baidu.co ...

三克油。。

楼主:
  分享经验。仔细看了一下数据手册和application 然后又看了一下程序。虽然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但是自己还是在进步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享经验。仔细看了一下数据手册和application 然后又看了一下程序。虽然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但是自己还 ...

结合代码慢慢看,就会很好懂了
另外,这个我们还有中文文档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115-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145-1-1.html
如果学习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直接发帖提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有看了一下程序的设置 range为2g  找到了application AN4076  找到了g/LSB。。谢谢你的 ...

你这个界面做的很炫嘛,不错!可以作为一个sensor hub的评估界面,有意开源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界面做的很炫嘛,不错!可以作为一个sensor hub的评估界面,有意开源否?  ...

论坛下的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论坛下的哈。、、、

贴个链接出来吧!和大家共享下!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个链接出来吧!和大家共享下!感谢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8886-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8886-1-1.html

楼主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