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fatfs中文件中插入字符怎么实现?

楼主(2014-01-14):
文件中在指定位置插入字符的方法?
如在12.。。。。。。。。。。等等。在1和2间加入一个p。变为1p2.。。。。。。。。。。。等等。怎么实现。

网友:
直接插入估计是行不通的,也没看到这样的函数。
新建个文件,分段粘贴进去,估计还可行

楼主:
哦,要是文件比较大,那得多费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