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D588D语音模块,主循环前发送语音指令,有时有声有时无声!

楼主(2014-01-14):
求教,WTD588D语音模块,主循环前发送语音指令,有时有声有时无声!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无声的时候芯片应该很烫……

楼主:
我在进入主循环前有发送一个开机语音提示,每次上电的时候,语音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进入主循环后语音就正常了.

网友:
程序可能有问题. 再仔细检查一下, 这芯片用了很多年了. 没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我之前怀疑我们主板那里没放电回路,会不会是电路板没房电完全,导致扩展板语音模块没有完全重启呢?

楼主:
发音时序应该没错啊,因为进入主循环后发音就正常了!

网友:
可能你单片机复位完成了,语音芯片还没有准备就绪,再加入一些启动延时试试看

楼主:
延时短的,长的我都试过了,还是这样子

网友:
聲音質量好差,易hand,不是太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