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使用malloc

楼主(2014-01-14):
想问一下,stm32平台,rtt支持在中断句柄函数中调用rtt的malloc相关函数么?

网友A:
rtt自己没有内存管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t自己没有内存管理么

rtt有自己的rt_malloc()函数吧,应该是池方式管理。我搞不准的是能不能在中断句柄中使用这个函数。因为担心可能发生中断抢占,结果导致rt_malloc()重入的问题。所以想问一下。

网友:
开源的好处就在于把握不住的时候可以去看看源码
楼主一看源码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rtt有自己的rt_malloc()函数吧,应该是池方式管理。我搞不准的是能不能在中断句柄中使用这个函数。因为担 ...

请参考《RT-Thread编程手册》第108页

http://www.rt-thread.org/download/manual/rtthread_manual.zh.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