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最小号”的钢网也太夸张了

楼主(2014-01-14):
搞得我空间利用很低效的感觉

这个是急用而且不上量,没有拼版的必要啊

板子就是这个: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137&pid=7265093

网友A:
除了,浪费,还能用神马词语形容?

建议钢网行业,搞出个标准,把外框和底板分开组合,在第二次打钢网,只要底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浪费,还能用神马词语形容?

建议钢网行业,搞出个标准,把外框和底板分开组合,在第二次 ...

我在别的地方有做过单独的钢片,不带框,但比jlc这个还要贵很多……

网友B:
一般PCB都很小,不知道钢网为什么做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PCB都很小,不知道钢网为什么做这么大

要跟你的锡膏印刷设备匹配

网友:
可以多拼一些PCB到上面一起做钢网呀。我们公式拼多少都可以,面积不超过就OK。不过每片钢网200RMB

网友:
这种情况是自己问题,一般PCB在做的时候也会给你拼版的,PCB拿回来后,再跟厂家索取拼版的文件,然后把文件发给做钢网的。这样最后的效率会比这样一块一块的要高很多的。

网友:
这是用公司的钱不心痛
如果设计这个的,是自已出钱,保证不会这样。

网友:
我都是几种板子做在一起的,中间隔开点距离就好了

网友:
拼版啊,,,,,,,

正反面钢网做一起。。这样才对得起那片“钢”和“相框”

网友:
这么小,加工也不方便。拼板吧。几张一起拼大。贴片生产的也快。

网友:
可以回收的
钢网的本质是为了批量生产,一般多是N多连板……

网友:
怎么不拼板,这样能多利用些面积?

网友C:
简单的板子普通拼板,复杂的板子拼阴阳版;
钢网利用率不高是自己设计的问题了,不能怪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板子普通拼板,复杂的板子拼阴阳版;
钢网利用率不高是自己设计的问题了,不能怪厂家。 ...

不上量,没有必要拼呃
做钢网只是因为学校锡浆和炉子不要钱

网友:
钢网其实是给设备用的···太小的设备没法用,所以最小的也挺大。 以后钢网厂家干脆出个手工钢网吧,可以做的小一点

网友:
有点浪费啊,在减小一半,价钱省1/3就行

网友:
建议分上机的标准尺寸,和手工的分几种尺寸

网友:
5楼说的有道理。
所以,设计拼板要结合钢网规格。
我们提供的最小钢网规格37cm*47cm,有效面积为19cm*29cm,(当然这只是我们采购的最小钢网尺寸,更小的还没采购提供),有些客户拼的非常紧凑(当然这也不对)。
现在目前通用的规格标准,我们只能依从。

网友D:
    想要多大的尺寸,在钢网层画外框,JLC就帮你用激光切割出来了。
   我自己需要焊接的PCB不多,出于保存方便的考虑,我都是做成小钢网的。印刷台的铝底板在有色金属市场买对应的铝排切割,每块成本仅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要多大的尺寸,在钢网层画外框,JLC就帮你用激光切割出来了。
   我自己需要焊接的PCB不多,出于保存 ...

真是好办法,有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要多大的尺寸,在钢网层画外框,JLC就帮你用激光切割出来了。
   我自己需要焊接的PCB不多,出于保存 ...

漂亮。什么事情,做到极致都是美好的。

网友:
小钢网在小微企业中估计很有市场

网友(2014-03-06):
22楼太有才了  ,又学到一招!!

网友:
22楼绝对要收藏!!!!

网友:
小钢网看着真精致

网友E:
没量的我基本是用铝片打孔搓火着用,铝片1mm厚市场上买的一大张60元,直接在店里裁成A4大小有几十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要多大的尺寸,在钢网层画外框,JLC就帮你用激光切割出来了。
   我自己需要焊接的PCB不多,出于保存 ...

这个好像很高级

网友:
22楼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一声,钢网可以自己DIY打不?怎么打呢?

网友:
JLC一定要出更小规格的钢网,现在最小规格的很多情况下都浪费了。

网友(2014-05-28):
引用 网友D:
想要多大的尺寸,在钢网层画外框,JLC就帮你用激光切割出来了。
   我自己需要焊接的PCB不多,出于保存 ...

我按你的方法搞了一下,JLC客服说每切割一小块都要收费60,不免费切割的,呵呵,

网友(2014-11-07):
引用 网友D:
想要多大的尺寸,在钢网层画外框,JLC就帮你用激光切割出来了。
   我自己需要焊接的PCB不多,出于保存 ...

很好的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要多大的尺寸,在钢网层画外框,JLC就帮你用激光切割出来了。
   我自己需要焊接的PCB不多,出于保存 ...

自己做的吧,不知道用的什么方法

网友:
好奢侈的行为啊

网友:
22楼真是人才。

网友:
提倡节俭的当前,竟然如此奢侈.

网友:
不知道钢网用来做什么

网友:
有点浪费

网友:
又学到了。

网友:
比较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要多大的尺寸,在钢网层画外框,JLC就帮你用激光切割出来了。
   我自己需要焊接的PCB不多,出于保存 ...

其实你底板可以设计成可快拆的,规格可以变的,底板只用一个就行了。而且钢网可以集中收在一起,更省空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量的我基本是用铝片打孔搓火着用,铝片1mm厚市场上买的一大张60元,直接在店里裁成A4大小有几十张 ...

针对以上大家的意见和建议,现在嘉立创已经推出手工焊接钢片:尺寸可以自己定,40元一个,这样针对PCB打样数量不多,贴片多,且有精密引脚器件的,使用简单,方便快捷!我是负责钢网业务,欢迎详细咨询和下单!

网友:
22楼的相当不错啊,学到了

网友:
22楼的应该出的教程就最好了

网友:
我手上有十几个这样的钢网,有的只用过一两次
现在不会再用了,该怎么帮?有人收吗?还是卖废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针对以上大家的意见和建议,现在嘉立创已经推出手工焊接钢片:尺寸可以自己定,40元一个,这样针对PCB打 ...

这个比较给力,嘉立创对客户的反应挺迅速

网友:
引用 网友F:
针对以上大家的意见和建议,现在嘉立创已经推出手工焊接钢片:尺寸可以自己定,40元一个,这样针对PCB打 ...

越来越方便了

网友G:
1.钢网的框的尺寸还是要配合锡膏印刷机的刮刀的尺寸的,自己手工刮锡膏的可以控制刮锡膏的宽度,可是机器就会是定死的。所以手工样品可以直接请钢网厂商做钢片(不带框)。
2.就按各位老大讲的把不同PCB做拼板做在一个钢网上来说,手工或者小量还凑合,真的大量生产或者频繁的更换的话,我只能说谁用谁知道,呵呵。

网友:
主要是要适应锡膏印刷机,现在钢网这么便宜,也不算上什么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1.钢网的框的尺寸还是要配合锡膏印刷机的刮刀的尺寸的,自己手工刮锡膏的可以控制刮锡膏的宽度,可是机器就 ...

说的很好

网友:
做钢网比我们做丝网都便宜

网友:
刷锡膏的时候要这么大

网友:
我觉得这种生产工艺就是有问题,只是没有找到更好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针对以上大家的意见和建议,现在嘉立创已经推出手工焊接钢片:尺寸可以自己定,40元一个,这样针对PCB打 ...

这样好耶,方便大家了

网友:
22楼创意不错

网友:
只能说有点浪费吧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看了22楼,顿时觉得又长见识了

网友:
确实有点浪费,拚多张板好点,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要多大的尺寸,在钢网层画外框,JLC就帮你用激光切割出来了。
   我自己需要焊接的PCB不多,出于保存 ...

方法不错,MARK

网友:
除了,浪费,还能用神马词语形容

网友H:
这么小的PCB,怎么上贴片机呢?

网友:
22楼非常不错,学习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针对以上大家的意见和建议,现在嘉立创已经推出手工焊接钢片:尺寸可以自己定,40元一个,这样针对PCB打 ...

现在我有这样一个疑问,不晓得会不会多收费?

首先,我想把同一种板子拼成一定数量,整个面积会小于钢网的面积,  然后这样子做出来的钢网不就可以一次性刷好几个板子吗,提高生产效率;

请问:  我这样子把同一种板子若干数量拼成的大板子,你们制板多收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么小的PCB,怎么上贴片机呢?

PCB是可以做拼板的,比如说6个8个做一张板上,印锡膏印一次就好了,在贴片,在过回流焊,有立式元件的话,在插件,在过波峰炉,剪脚,补焊,测试功能,后分板就OK,

网友:
22楼这是在坑jlc啊!钢网是不是就是把顶层阻焊层拿出来激光切割了?这样我们把几个小板子拼在一块,拼板中间拉几条开窗的走线,拿钳子剪断。袁总快哭了,80块做了好几块刚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要多大的尺寸,在钢网层画外框,JLC就帮你用激光切割出来了。
   我自己需要焊接的PCB不多,出于保存 ...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2015-01-07):
引用 网友I:
现在我有这样一个疑问,不晓得会不会多收费?

首先,我想把同一种板子拼成一定数量,整个面积会小于钢网的面 ...

是的,这种,我们不收费用的!
其实,正常批量做PCB都会拼版,1出多的!那做钢网,你直接用PCB拼版文件,尺寸只要在有效尺寸内,就可以开!

网友:
我还投过兴森800一块的钢片呢,这60已经不算钱了

网友: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要上印刷机,我见过用更大的就几个孔的。

网友:
42楼已经可以自定尺寸了,嘉立创反应好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要多大的尺寸,在钢网层画外框,JLC就帮你用激光切割出来了。
   我自己需要焊接的PCB不多,出于保存 ...

感觉真棒,这个不废材利保存

网友:
直接做个小钢网啊

网友:
JLC反应可真快啊

楼主:
我发过的最火的帖子居然是这个……太伤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要多大的尺寸,在钢网层画外框,JLC就帮你用激光切割出来了。
   我自己需要焊接的PCB不多,出于保存 ...

这个做的漂亮

网友:
有那种不带边框的钢网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要多大的尺寸,在钢网层画外框,JLC就帮你用激光切割出来了。
   我自己需要焊接的PCB不多,出于保存 ...

还是第一次看到你的这些玩意,搜索什么关键字能找到这个

网友(2015-02-14):
干的漂亮,手工钢网估计可以提高焊接速度不少了。

网友:
用小钢片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PCB都很小,不知道钢网为什么做这么大

主要是自动挂锡膏方便机器安装

网友:
又学到一招,22楼的小钢网无敌啊。

网友:
那么小的钢网感觉刷锡膏的时候很容易弄外边去

网友:
确实 如果钢网小点 会更方便

网友:
量少的可以拼,大量生产的其实不用拼,利用率已经很高了

网友(2015-03-27):
第一次做钢网,PCB、钢网、元器件一条龙很不错。不知道无铝框钢网的自定义尺寸怎么操作!? 自己是在备注里注明,还打电话确认,不知是否可像上面所说在paste层定义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