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个开关电源属于什么类型?怎样分析?

楼主(2014-01-14):
请教高手,这个开关电源属于什么类型?怎样分析?

楼主:
没见到续流二极管。

网友:
早期的串稳用于彩电电源,输出110V左右,功率不大,不可空载,不隔离。找以前的无线电杂志看看

网友:
正确,这是东边某国首先使用的,用于电视机上的,那个FBT的绕组是从行输出变压器上引出,用于频率和行频同步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主要是没搞懂开关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