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x 碰到一个关于MemFault与HardFault的问题

楼主(2014-01-15):
最近在调试SD卡驱动和FAT32文件系统,今晚碰到如下代码
最开始现象的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
    ....
    ....
    SDReadSingleBlock(0x4040,Buff_For_Test);
    while(0x0!=Buff_For_Test[i])
    {
        UartSendCh(Buff_For_Test[i++]);
     }
    .....
    .....
    .....
    return 0x0
}

debug发现,当程序执行到while时就会进HardFault_Handler。摸不着头脑。遂换种写法,如下
int main(void)
{
    ....
    ....
    ....
    SDReadSingleBlock(0x4040,Buff_For_Test);
    for(i=0;i<512;)
    {
        UartSendCh(Buff_For_Test[i++]);
     }
    .....
    .....
    .....
    return 0x0
}

debug发现程序可以执行。
但是,就C语言语法而言,while与for应该是没问题的。遂推断,第一个代码错,错不在while,应该在别的地。然后,debug单步到while之后,无意发现变量i的值竟然是0x080008A8;
然后看Buff_For_Test的起始地址是0x20000018。使用的芯片是STM32F103RB,片内RAM的起始地址为0x20000000,大小为20KB,那么片内RAM的结束地址为0x20000000+0x5000-1。
但是,执行到while时i的值为0x080008A8再加上Buff_For_Test的起始地址。此时,地址范围远远超过片内RAM地址。也就是说地址越界了。操作的地址空间没有存储单元。
参考《CM3权威指南》 “访问没有存储器的空地址产生MemFault”  这难道不该产生“MemFault”嘛?
但是在debug窗口,观察如下图:

如图所示,并没有响应的MemFault产生。
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补充,代码中变量i在定义之后没有初始化,一直到while也没有引用。也就是说,编译器自动分配的值是0x080008A8,而不是预想的自动分配0x0

网友:
while循环里,auto变量i没有初始化?

楼主:
定义i之后,MDK工具自动初始化的值不是0x0

网友A:
Hard Fault的诊断.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rd Fault的诊断.pdf

谢了,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