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项目——开发RSS-422通信 实现交叉通信功能

楼主(2014-01-15):
两个独立的系统A、B,控制器与触摸屏之间的通信采用RS422标准。

现需要功能是:如果其中一个触摸屏损坏,自动切换到另外一个触摸屏上去(所谓的自动切换类似于弹窗提示,例如:一号触摸屏损坏,是否要切换到2号触摸屏上?)。

系统A  系统B之间可以加上开发的设备实现此功能。

所用场合环境恶劣,要求选用高级别芯片。

价格,这个应该不太复杂,你可以给我提供合理的方案和报价。

楼主:
自己顶,上午发帖石沉大海了,这是一个具体项目,上午本来是想找现成产品,看来现成产品无法实现,所以就在论坛寻找合适的人有偿开发~

网友A:
如何判断触摸屏坏?通过 beacon?

网友:
你要是给出具体需求和报价,很多人就找你了。

网友B:
如果故障判断信号是你给出的,我用两个继电器就能完成自动切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故障判断信号是你给出的,我用两个继电器就能完成自动切换了

我这个要求还不具体吗?  对的故障信号是控制器给出的?你可以给我说个方案和价格。价格这方面我给你保证不会是骗子或者抠门,但是稳定性你需要给我保证。

网友:
实话说,我看完了这些说明还不知道楼主具体想干嘛。
需求分析需要加强啊

网友A:
虽从描述看来这是典型的双机热备系统,但是看完楼主的需求还是很迷糊

网友C:
我来回答一下吧,首先楼主没说清楚如何判断屏损坏?

如果是系统给出损坏信号,那整体比较简单。
假定损坏信号是普通5V电平信号,那么电平信号通过光耦后接入切换系统,切换系统的功能可以用一块CPLD搞定。
环境恶劣,那么所有接口按最高级别做保护和隔离以及接地,最后再用防水铝盒封起来,基本上可以抗过潮湿,粉尘或者腐蚀性的问题。
只有一台的话,5K起可以做。

如果需要自己判断屏损坏,多少钱都不做。因为要介入新的系统中,不确定因素太多。

网友B:
正常时:
1-控制板1的显示内容输出到1号屏;
2-控制板2的显示内容输出到2号屏;

故障时:
1-假设1号屏坏,但是控制板1、2都正常,它们的内容让谁输出到屏2呢?是板1、2有优先级,还是在板2输出到屏2的基础上,再叠加显示板1的内容?叠加是覆盖还是半透明……

……所以说简单功能可以用两个继电器就实现切换,复杂功能就得给你全新搞一套系统,包括控制板1和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判断触摸屏坏?通过 beacon?

触屏或者控制器本身输出故障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从描述看来这是典型的双机热备系统,但是看完楼主的需求还是很迷糊

A 和 B是两个独立的系统, 这两个独立的系统用RS422与触摸屏通信。

如果两个系统的触摸屏有一个出现故障,我另外一个系统的触摸屏告警,并询问是否要切换显示画面。这就是我需要的功能?还不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回答一下吧,首先楼主没说清楚如何判断屏损坏?

如果是系统给出损坏信号,那整体比较简单。

对的,故障信号是由系统给出,我要做的就是系统显示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时:
1-控制板1的显示内容输出到1号屏;
2-控制板2的显示内容输出到2号屏;

肯定是尽最大努力不影响默认的内容,是叠加,不是覆盖。 对的系统特殊环境造成屏幕特别爱坏,而控制器没有任何问题,另外控制器和触摸屏不允许二次开发。控制器有通信协议的,所以说白了就是一个显示屏故障中断信号,然后叠加显示的问题。

网友D:
楼主的表达能力好捉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表达能力好捉鸡

呵呵,哪里捉鸡鸡了?就因为我不完全懂才不好表达那~如果全懂就直接贴出去需求分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肯定是尽最大努力不影响默认的内容,是叠加,不是覆盖。 对的系统特殊环境造成屏幕特别爱坏,而控制器没 ...

看来不管你找到谁都应该给我付一份高级顾问佣金……一个企业能找到一个搞定需求分析的人一般月薪两万起步

1-最好最省事最省钱的就是把那些垃圾串口屏扔掉,找可靠性高的;如果工作1个月就有可能会坏掉一个屏,那么下一个月另一个屏极有可能也坏掉
2-最不差钱的就是请高手分析你的控制板与控制屏通信协议,做一块比你两块控制板加起来都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控制板负责显示,有自尊的高手不会干这种活的……
3-折中是请人分析屏损坏的原因,ESD、雷击、各种干扰……把防护做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不管你找到谁都应该给我付一份高级顾问佣金……一个企业能找到一个搞定需求分析的人一般月薪两万起步 ...

需要解析触摸屏输出的错误码,表示那个热备切换设备需要 protocol aware,这样的设备不简单吧?

楼主,你这个是大工程。

网友:
看起来确实不容易
等高手

网友C:
触屏或者控制器本身输出故障码。
A 和 B是两个独立的系统, 这两个独立的系统用RS422与触摸屏通信。
如果两个系统的触摸屏有一个出现故障,我另外一个系统的触摸屏告警,并询问是否要切换显示画面。这就是我需要的功能?还不明白吗?

首先要分析和获取两个系统的通信,这个问题还不是很大,只要读取和分析就行。
如果判断有故障了还需要在无故障的屏上显示提示,这个显示提示很麻烦的,就是我上面说的要介入原有的系统了,很不好搞。
再根据输入的结果进行切换,这个同上也是要介入原有系统。

估计没有人愿意做的,介入原有系统的开发是个无尽之路啊,如果原有系统还要升级呢,要debug呢。

网友E:
触摸屏距离主机很远?为什么要 422呢?

难道主机永远不会坏? 为啥不是两个系统全冗余,而只是触摸屏切换呢?

网友:
同感,就凭楼主这一知半解的,一般人就不会接。
到时候说不清楚呀,有了问题分不清责任。
适合刚毕业的人来做,好赖就那样,拿到钱就拉倒。

网友F:
你倒是给个联系方式啊
大概意思明白了 还有点细节
比如从1号到2号  2号显示的时候是直接显示系统初始化的界面 还是保留1号的界面

网友G:
我以前整了一个控制器,5个串口,把4个PLC的数据共享给了二个触摸屏和两台电脑,就是速度慢点,但很稳定

网友H:
楼主还是留个联系方式和城市名称吧,有意的高人会联系你,感觉这个方案有点为了改进一个错误而增加的一个错误 !

网友I:
你这个是多主机通讯,最好自己订一个协议,使用令牌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不管你找到谁都应该给我付一份高级顾问佣金……一个企业能找到一个搞定需求分析的人一般月薪两万起步 ...

非常感谢你的分析,很有道理。

是一种赛车,损坏不是因为质量损坏。而是因为撞击损坏,切换的原因就是在那个出意外的情况下,两个屏幕有一个好的就要询问一下是否要切换另外一个信号源的画面。

这个要求的确很奇葩,不过客户需要我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解析触摸屏输出的错误码,表示那个热备切换设备需要 protocol aware,这样的设备不简单吧?

楼主, ...

你站的角度有些复杂了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屏或者控制器本身输出故障码。
A 和 B是两个独立的系统, 这两个独立的系统用RS422与触摸屏通信。
如果两 ...

因为提出这个要求的客户也不懂,所以就比较麻烦了。如果他们懂估计也不会找人开发了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触摸屏距离主机很远?为什么要 422呢?

难道主机永远不会坏? 为啥不是两个系统全冗余,而只是触摸屏切换 ...

是一种赛车,损坏不是因为质量损坏。而是因为撞击损坏,切换的原因就是在那个出意外的情况下,两个屏幕有一个好的就要询问一下是否要切换另外一个信号源的画面。

两个屏幕是并排挨着的。用422可能考虑的是稳定性,因为是相对老的车子,所以现在想扩展一下,如果要是新体统估计没人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倒是给个联系方式啊
大概意思明白了 还有点细节
比如从1号到2号  2号显示的时候是直接显示系统初始化的界 ...

没损坏的屏幕做个弹窗提示,提示X号屏幕损坏,是否要切换等等。。。嗯。可以给我站内留私信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整了一个控制器,5个串口,把4个PLC的数据共享给了二个触摸屏和两台电脑,就是速度慢点,但很稳定 ...

意思你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还是留个联系方式和城市名称吧,有意的高人会联系你,感觉这个方案有点为了改进一个错误而增加的一个错 ...

这是一个很奇葩的要求。但是客户就需要这个,客户就是上帝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是多主机通讯,最好自己订一个协议,使用令牌来实现

多谢,可以说的稍微具体点吗?

网友J:
呵呵,领导张张嘴,小鬼跑断腿。
我觉得楼上众人说的均不对,该另辟蹊径,整一套贼复杂贼复杂的方案:
用一块1k人民币左右的FPGA,接好几个LED灯,不停的闪不停的闪啊,不停的闪。
然后悄悄的接了几根线,靠上面几位说的用继电器切换方法。

反正客户也不知道这玩意到底在干啥,高级就行,然后吹牛逼的时候一定要说圆弧了,比如用了神经元算法、遗传算法、蚁群算法相结合的高级算法。
这不就轻松搞定了:我认为我比y595906642分析的刚彻底,给的方案也更具说服力。同时打的字也更多,楼主应该从y595906642的咨询费里面,分一半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呵呵,领导张张嘴,小鬼跑断腿。
我觉得楼上众人说的均不对,该另辟蹊径,整一套贼复杂贼复杂的方案:
用一 ...

我不反对你这么接呵呵~~,

网友K:
需求不是太明确(深入),我总结一下:
1、某一个屏坏了,控制器会输出错误码,设计一个小设备在控制器输出错误码的时候,将通信通道切换到另一块屏上,这个比较容易实现;
2、切换到另外一个屏后,就出现一块屏带两个控制器的情况,如果你的屏原来不支持带两个控制的话,就比较麻烦了,因为你要改屏的程序适应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种赛车,损坏不是因为质量损坏。而是因为撞击损坏,切换的原因就是在那个出意外的情况下,两个屏幕有 ...

哦,我说的,新系统应该不会这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需求不是太明确(深入),我总结一下:
1、某一个屏坏了,控制器会输出错误码,设计一个小设备在控制器输出 ...

针对第二种情况:我想可以这样,接一个422转485,再485转422。这样就可以做到一个半双工的通信,不会让两个系统产生冲突。

网友C:
改旧不如开新啊,楼主啊可能同样的东西开新做还会更简单,除非是很成熟大批量的产品不然不要用一个错误改正另一个错误。
zzlc 我可没有要咨询费票,就是按楼主的需求讨论下方案而已,不过如果真有的话我是很乐意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旧不如开新啊,楼主啊可能同样的东西开新做还会更简单,除非是很成熟大批量的产品不然不要用一个错误改正 ...

嗯嗯,我也做了建议说是更改,但是实践证明客户根本不可能更改。。

网友:
不改触摸屏程序的话,这要求木法实现!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意思你可以做?

意思是两个屏作为冗余系统,作一个板子带4路422接口的通迅板,两个控制器接通迅板,两个接到显示屏,,所有数据读取到通迅板中,两个屏显示所有数据,这样不管哪个坏都可以全部操作,无需切换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意思是两个屏作为冗余系统,作一个板子带4路422接口的通迅板,两个控制器接通迅板,两个接到显示屏,,所 ...

问题是两个屏正常情况下是显示的不是相同内容,只有故障的时候才会提示显示不同的内容。

网友H:
多大的屏幕,多大分辨率,机械上不能有什么防碰撞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大的屏幕,多大分辨率,机械上不能有什么防碰撞措施?

多大屏,多大分辨率不知道,机械防撞也没有用啊,客户需要的功能就是撞坏了怎么怎么地,和防撞不产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