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9150的寄存器中并没有提DMP功能,另外欧拉角如何输出

楼主(2014-01-15):
MPU9150的寄存器中并没有提DMP功能,而厂家说MPU9150的DMP可以直接输出旋转矩阵、四元数和欧拉角,可现有网上可下载到的库只能输出四元数,是否可以在其他途径获得详细资料,还是厂家只是宣传,而实际无法输出欧拉角和旋转矩阵。

网友(2014-02-25):
关注中,用过的盆友来解答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很好奇,求大神解答

网友:
在那个读出四元数的地方,应该有说明的,你去看那个函数的参数说明,就知道了,参数如果选择是四元数矩阵,那么久读出的是四元数,如果选择的是欧拉角或者是加速度计,那么久输出相应的值,

网友:
楼主,帮帮我吧,我刚刚接触MPU9150

网友(2014-11-24):
同问,官方的资料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