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怎么不能和8051那样随意改变接口定义?

楼主(2014-01-15):
我刚刚接触AVR,请问以下定义:
#define lcd_dat   PORTC.7
#define lcd_clk   PORTC.6
#define lcd_reset PORTD.4
#define lcd_rs    PORTD.5
为什么我将 #define lcd_dat   PORTC.7改为#define lcd_dat   PORTC.6,LCD就没有显示?和8051的区别好大,请问大侠怎样才可以正确改变接口?

网友:
这根第二句,管脚不重复了么,都是c.6

网友:
你LCD_LCK有没有重新定义到其他端口?

网友:
你的PORTC口定义输入输出了吗,定义上拉了么

楼主:
端口没有重复定义,LCD就接了4根线再加上电源2根,使用演示程序正常,我试着改接口方便连接。发现#define lcd_dat   PORTC.7定义为其他的接口后连接LCD就不显示。

网友:
怎么不可以?是端口初始化不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端口没有重复定义,LCD就接了4根线再加上电源2根,使用演示程序正常,我试着改接口方便连接。发现#define l ...

1,除了CVAVR(好像是这个)其余的编译器都不能位寻址。
2,一般AVR里定义都要定义两个,也就是端口的值和端口方向向量(输入还是输出)。你换了这里的端口的定义,那么DDRx.x也得相应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