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88A做的电容触摸按键,面板6mm厚,抗干扰能力怎样?

楼主(2014-01-15):
一个产品,弹簧感应按键,直径10mm,面板是PP,按键是否可以可靠使用?
看资料说,玻璃面板的介电常数最高,可以做得厚一些。PP能做多厚?做得厚了,抗干扰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厚度6mm的板子我们目前没有试过, 不过应该是没有问题。
太后的话,感应电容会小一些, 如果加上外部辅助器件充电,抗干扰也没有问题。

网友A:
不能太厚,否则感应灵敏度就会下降,需要通过运算放大感应,那抗干扰能力就会减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太厚,否则感应灵敏度就会下降,需要通过运算放大感应,那抗干扰能力就会减弱。 ...

我想也是这样。我看了LGT提供的源代码,要进行细心的调节。取得灵敏度和抗干扰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