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4.2 怎么才跳到变量或函数定义的地方?

楼主(2014-01-15):
原来IAR相当方便的,怎么这个怎么也都找不到?   求教该怎么做?
看到有的说,把鼠标放在变量或函数上就会显示,然后点下就可跳转.我这虽然可以显示,但只要一移动鼠标那小窗口就消失,根本点不到.

网友A:
这个基于eclipe的开发环境还是很难用的

网友(2014-07-03):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于eclipe的开发环境还是很难用的

+1,用过一段时间的CCS V4/5,那叫一个慢啊,还是I7的处理器。

果断卸载!

网友:
我要是没记错,你可以试试右键点击要看的东东,会出来 goto define 之类的

网友:
右键->open definition

网友:
对了,问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为什么graph功能为什么显示灰色,就是不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