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输出精度0.02 改良方案?

楼主(2014-01-15):
测试电路,15V供电.当负载变化0-500R输出0.1MA误差.

要做到负载变化(范围内)输出0.02MA误差。求助方案.

网友:
在da输出电压没有问题的情况下:0差的话是运放地不够负,20差的话可能是15v电源没有劲,再不是就换好运放吧。按照你的取值,2V时出20mA,op07失调75uV,相当于0.0375mA,不满足你的要求。怎么也得整个Vos在40uV以下的。

网友:
换电路方案吧,

楼主:
使用什么电路呢

网友:
U2B的5脚电压,在负载为0R时,是0V。但OP07C 的输入共模电压并不能低至包括V-,(亦即是4脚的电压)。

如果楼主是单电源供电的话,大误差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