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ASP不认空的芯片

楼主(2014-01-15):
USBASP使用智峰PROGISP烧写,不认空的芯片,使用了多片atmega8A和atmega168PA(都是几年前在本站邮购部买的应该是全新的空片)测试故障依旧,写过的片子读写正常.

用示波器看信号已经到达相关的引脚,谁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PROGISP 1.68 1.7 1.72都是同样的提示,找不到芯片

avrdude也提示找不到芯片.芯片在静电袋里也能放坏??

avrdude: error: programm enable: target doesn't answer. 1
avrdude: initialization failed, rc=-1

网友A:
你用低速模式看看,我有一次不行改低速模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低速模式看看,我有一次不行改低速模式就可以了

感谢

自动降速的固件也有不能适应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