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个2V升5V的电源芯片

楼主(2014-01-15):
模块通过2V电池取电,长时间挂在电池上工作,要求纹波小,输出电流最大50mA。

没经验只能麻烦大家了哈,谢谢

网友:
型号
工作模式
工作
电压范围
输出电压
输出电
压形式
输出电
压精度
输出电
流限制
效率
静态
电流
工作频率
封装
直接替代型号
HMXX1C
PFM
0.8V-Vout
2.2/2.7/2.8
3.0/3.3/
3.6/5.0V
固定输出
+/-2%
500mA
85%
4uA
350KHz
SOT-89
SOT-23-3L
TO-92
XC6382/XC6371/RT9261B/
HT77XX/BL8530/AIC1642/
S8351
HM1548
PWM/PFM
2.5V-6.0V
可调输出
可调输出

3.5A
95%
1uA
1.2MHz
SOT-26
SY7208/LP6218/TCS9208/
SY7152/TCS9608/TD2808/
KF9109/TT8258 LTC3426/
TPS6107X
HM1538
PWM/PFM
2.5V-6.0V
可调输出
可调输出

1.5A
85%
1uA
1.2MHz
SOT-25
AT1308/LTC1615/AIC1896/
LM2703/LM2731/TPS61040/
G5103/G5125/XC9119/AP1522
EUP2571MP1540/1/RT9284A/
ACT6311/APW7137/AP3012
HM6293
PWM/PFM
2.6V-6.0V
可调输出
可调输出

3.5A
95%
1uA
1.0MHz
ESOP8
FP6293

网友A:
低压升压,不错,hm14582.8v输入,12v输出,电流能到1a,1.5a?

网友:
升压效率能做这么高吗?

网友:
小功率的用电荷泵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压升压,不错,hm14582.8v输入,12v输出,电流能到1a,1.5a?

你对这种芯片可能不了解,这个1.5A一般是指内部开关管的电流驱动能力——宣传网页上这么写有误导观众的嫌疑,手册里还是正儿八经描述成“开关管电流限制典型值1.5A”的,换算到输出的话,电压越高,最大输出电流就越小……手册内部有图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对这种芯片可能不了解,这个1.5A一般是指内部开关管的电流驱动能力——宣传网页上这么写有误导观众的嫌 ...

嗯,我想也是这样!和电压比例有关系,

网友:
没有用呀

网友:
不错,一搜一箩筐呀!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