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如何检测车库里面是否有车

楼主(2014-01-15):
情景设置:
1\车库长度16米,车身长度从5-10米长度不等;
2\车辆停靠的位置前面是距离固定为1米左右,但是车前面不允许放检测设备;
3\车后面到墙的位置不等,3-10米左右,
目前想到的解决方法是:
1\车后面放超声波,但是超声波测量距离一般在7米内,测量有错误数据;
2\车顶放超声波,车顶距地5米距离,经测试效果较好,但是施工难度大;
3\车辆位置放线圈检测,同样可以,但是施工也比较麻烦;
请大家讨论还有其他的方式没有,或如何提高现有方式的精度?
注:车上也可以安装低功耗设备或无源设备

网友A:
光束遮断式感应器

网友B:
看到的一个大型车库,是在每个车位上方放感应器。

网友C:
感觉在车顶放检测设备,和在其他地方装检测设备施工难度都差不多,最多就是多走几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束遮断式感应器

光束遮断式感应器,是要在车两侧位置上放对射管的方式吧?是一个办法,但是因为只能是在车车前面不能安装,一般都是并列几辆车停放,不能装在侧面

网友:
路口地感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的一个大型车库,是在每个车位上方放感应器。

是想往每辆车位置上放传感器

楼主:
地感线圈施工比较麻烦,车库都是现成的车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在车顶放检测设备,和在其他地方装检测设备施工难度都差不多,最多就是多走几米线。 ...

车顶安装要到车顶打孔安装,比较危险,也不好打孔,也怕安装不牢固砸到人

楼主:
RFID也试过,但是测试后每个位置上要放天线,成本太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束遮断式感应器,是要在车两侧位置上放对射管的方式吧?是一个办法,但是因为只能是在车车前面不能安装,一 ...

派个人巡逻...也提供个就业机会...

网友D:
车尾装定向红外发身管。墙装接收器。

网友:
图像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尾装定向红外发身管。墙装接收器。

这个方法很好,也正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谢谢!有成熟的方案吗?
车尾装的红外管做成有源的RFID卡那么大,留个红外LED的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派个人巡逻...也提供个就业机会...

呵呵,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呵呵

网友:
装个摄象头,预拍一张车库没车的图,检测时再拍相,两张相做模糊对比.
拍相闪光灯用红外的.

网友E:
有现成的,停车场方案,车辆检测,早就卖烂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很好,也正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谢谢!有成熟的方案吗?
车尾装的红外管做成有源的RFID卡那么大,留个 ...

汽车改装件除非做无源的,不然供电部分如果从车身取电或是自带供电方案都不能简单处理,会有隐患,动电路车主一般也不会同意。改装完还要考虑固定方式,路上行驶颠簸不会掉。
可以考虑在车位地面埋地一个主动式的红外头,能在场地上解决的问题坚决不要搞到客户端去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现成的,停车场方案,车辆检测,早就卖烂掉了

能提供一个参考一下吗?

网友:
话说超声波可以做的40米吧,京瓷貌似有40米的收发一体探头,你这精度和速度要求都不高么。

网友F:
直接将超声波放到车底中间的位置,对着天花板不就行了么?没有车的时候测量的是地面到天花板的距离,有车的时候是测量地面到车底盘的距离,这两个值差别会很大啊,在中间设置一个阈值。。。

网友:
另外  地感线圈貌似不能检测静止的车   只能车相对线圈运动才会被检测的  ,放车库里...

网友G:
各种方案,摄像头对比,超声波,红外,地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各种方案,摄像头对比,超声波,红外,地感…………

红外方式如何实现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将超声波放到车底中间的位置,对着天花板不就行了么?没有车的时候测量的是地面到天花板的距离,有车的 ...

这个也可以,但是维护起来不方便,安装也麻烦,车库都已经建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也可以,但是维护起来不方便,安装也麻烦,车库都已经建好了.

直接放地面都不方便 那就没办法了,又不需要凿地面,或许你可以把你的需求说的更清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放地面都不方便 那就没办法了,又不需要凿地面,或许你可以把你的需求说的更清楚一点   ...

车出入的时候容易损坏,打扫卫生的时候不方便,电源线布线的时候不方便,放地上容易积灰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车出入的时候容易损坏,打扫卫生的时候不方便,电源线布线的时候不方便,放地上容易积灰尘 ...

那如果装侧面墙上呢  同样的检测方法

网友:
1、地感线圈检测,需要开槽
2、地磁检测,贴地式,不需要开槽
3、超声波检测
4、红外:没人想过,长时间落灰尘,还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如果装侧面墙上呢  同样的检测方法

安装在车顶测试了1周后结果非常好,完全恩能够满足需要.但是操作不方便

网友H:
深圳宝安海雅滨纷城地下停车声用的是红外线反射式传感器,装在车位中间上方。其实最好还是用摄像机,用图像处理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深圳宝安海雅滨纷城地下停车声用的是红外线反射式传感器,装在车位中间上方。其实最好还是用摄像机,用图像 ...

红外反射式传感器距离能测到多远啊?谢谢!

网友:
利用红外线简单易行!!

网友:
地面和天花板不能动,正面墙不许动,多辆车并排放,所以侧面的墙也没办法,估计除了摄像头没什么好的方案了。

网友:
对角放光线遮断感应器

网友:
对角装激光的吧,激光可视,接收端好安装。

如果有面积覆盖要求,多用几片镜子反射一下。在最终端装一个接收头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外反射式传感器距离能测到多远啊?谢谢!

目测安装高度2.5m,具体能测到多远,这个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派个人巡逻...也提供个就业机会...

我也是这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