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link5350运行linux偶发性出现spi flash中uboot分区被无故修改

楼主(2014-01-15):
用的是3.5版本的Ralink SDK,被修改的flash在uboot分区,间隔为0x200的整数倍,某比特从0变成1。不知道有没有大侠遇到同类问题?请赐教。
多谢!

网友A:
电源不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稳定吧?.........

电源不稳定会出现这种情况吗?为什么被改写的都是spi flash某页的同一bit位?多谢

网友A:
电源不稳时随机的,有时候就不行!你这个估计是程序把那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稳时随机的,有时候就不行!你这个估计是程序把那写了吗?

不知道,运行后基本上不会对uboot分区做写操作,但是uboot区被改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