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STM32与西门子进行MODBUS的参考资料

楼主(2014-01-15):
进行设备改造会要用到。先做前期的了解。谢了。

楼主:
沙发自己坐了,挣莫元比较累哟。呵呵。

网友:
Modbus标准协议,支持Modbus的设备都可以直接挂的吧,只是不同的设备,可能支持的功能码和地址不同而已

网友A:
如果STM32做主站,就在里面集成Modbus Master的程序,如果做从站就集成Slave程序呗,西门子的PLC,各个模块都是做好了的,直接拖过来,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STM32做主站,就在里面集成Modbus Master的程序,如果做从站就集成Slave程序呗,西门子的PLC,各个模块 ...

请教下,能发点相关资料吗?16312610@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能发点相关资料吗?

资料只要参考Modbus协议就好了,我STM32和西门子的PLC都没玩过。我用比较多的是三菱的PLC,相信西门子的PLC比三菱的好用多了。

网友B:
我之前调试过,你参考附件的协议。
可以使用modbus的虚拟软件进行代码调试。将板子的串口与上位机的modbus软件进行通信。可以看到实际对应PLC的地址都是什么参数在变化。
还可以实时看到通信收发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调试过,你参考附件的协议。
可以使用modbus的虚拟软件进行代码调试。将板子的串口与上位机的modbus ...

谢谢,今天要放假了,还在上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今天要放假了,还在上班。

是啊。最后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