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邮件服务器,退信,求救

楼主(2014-01-15):
我们公司之前用的263收费企业邮箱,
最近一段时间自己搭建邮件服务器,
但发现发给某些客户时,会退信,
退信原因是对方邮件服务器拒绝,
后来发现遭退信的客户也是使用的263企业邮箱,
我怀疑,我们公司没有用263企业邮箱后,
263报复,将公司IP设置为黑名单了,
求指点,会不会是这种情况 ?

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263应该还不至于报复你。
现在垃圾邮件泛烂,可能是对发信来源检查比较严格,被当成垃圾邮件屏蔽了。

网友A:
域名没有反解析

网友:
自建邮件服务器都存在这个问题,任何大型的邮件服务提供商都会有个类似白名单的东西,优先收取。但是自建的也不是完全不收,只是拒收的比例非常高,特别是国外公司的邮件服务器,以前也自建过,发往国外的邮件几乎拒收,后来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域名没有反解析

求指点,,邮箱xx@xx.com是指向我的发件服务器的,

还要咋弄?

我测试过,如果域名不指向这个IP发信到GMAIL会退信,会提示域名与IP不符,

目前运行2星期,公司所有发信,除了发往263外其它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指点,,邮箱是指向我的发件服务器的,

还要咋弄?

这几乎可以肯定是报复了。不过建议先联系263相关部门核实原因。如果确因商业利益关系,则不排除起诉的可能。

网友:
你从域名解析mx记录到ip这是正向解析,还要能反过来从ip 解析回到域名。
问你的域名管理员。

网友:
和263 无关,只要是检查域名反解析的 都会拒收

网友A:
http://www.net.cn/service/faq/youx/mailap/200703/2011.html 你没有PTR记录肯定

网友:
域名反向解析是电信局的一项业务,申请即可办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net.cn/service/faq/youx/mailap/200703/2011.html 你没有PTR记录肯定

貌似可以设置

TXT:        用来做SPF记录,反垃圾邮件使用。

好像添加这项即可,赶紧网上搜一下,试试看,
谢谢 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可以设置

加了txt也要反解析,很多国外的mailbox是要检查反向解析的

网友:
其实自己做mailserver 是很难做好的,因为带宽有限,几十个几百兆的附件群发,就给你冲死了

网友:
邮件服务器看起来简单,要做好比其它服务要难得多。不建议自己搭,特别是要大量发往国外的。

网友B(2018-08-16):
自建邮件服务器有没有教程呀?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建邮件服务器有没有教程呀?怎么做的?

找个软件一装就好了啊,没啥教程,关键你要能找到合适的破解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