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使用K60的SPi 调通了NRF24l01 ,我一直卡在IRQ(已解决)

楼主(2014-01-15):
  我的程序一直卡在这句话出。程序是网友的没有问题,使用的LPLD的库,SPI的库网友修改了。
NRF24L01一直卡在这句话,是什么情况呢。。。是我的24l01坏了还是怎么的呢。。
程序现在接收端无法接收到数据。不知怎么办呢。。

现在程序接收到数据,但是无法使用串口进行显示。显示的时候出现乱码
Speed is:
Speed is:Speed is:peed is:eed is:ed is:d is: is:is:s::
Speed is:
Speed is:
Speed is:
Speed is:
Speed is:Speed is:peed is:eed is:ed is:d is: is:is:s::
Speed is:
Speed is:
Speed is:
Speed is:
Speed is:Speed is:peed is:eed is:ed is:d is: is:is:s::
Speed is:
Speed is:
Speed is:
Speed is:
Speed is:Speed is:peed is:eed is:ed is:d is: is:is:s::
Speed is:
Speed is:
Speed is:
Speed is:
Speed is:Speed is:peed is:eed is:ed is:d is: is:is:
Speed is:
Speed is:

本来早Speed is 后边是接收端接收到的数据。但是现在数据也没有,反而影响了Speed  is这句话

void main(void)
{
  printf("Hello\r\n");
  uint8 status ;
  LPLD_Nrf24L01_Init();
   Uart_Init();

  LPLD_Nrf24L01_RxModeInit();
   printf("wireless connecting successed!\r\n");
  while(1)
  {

    // status =Nrf24l01_SendFrame(tx_buf,PLOAD_WIDTH);
status =LPLD_Nrf24L01_RecvFrame(rx_buf);

    if(status == NRF24L01_STATUS_RX_DR)
    {
      rx_buf_char[0] =  (int8)rx_buf[0];
      rx_buf_char[1] =  (int8)rx_buf[1];
      rx_buf_char[2] =  (int8)rx_buf[2];
      rx_buf_char[3] =  (int8)rx_buf[3];

    LPLD_UART_PutCharArr(UART4 , "Speed is:",9);
[color=Red]    LPLD_UART_PutCharArr(UART4 , rx_buf_char,4);[/color]//通过调试,发现数值不对。
     LPLD_UART_PutCharArr(UART4 , "\r\n" ,2);
    }

  }
}

网友:
查询接收,很浪费时间的

网友A:
你说的irq无法置低处是优先级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irq无法置低处是优先级的问题吗?

不是吧。。程序一直卡在那个地方,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看看spi的极性和相位,我把模拟SPI改成硬件SPI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野火的应该已经搞定了,参考他的例程吧。

网友B:
看看SPI线上波形是否满足时序要求吧

debug看下出错那行判断的寄存器状态

没在LPLD库里看到你出错那行的函数,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SPI线上波形是否满足时序要求吧

debug看下出错那行判断的寄存器状态

uint8 LPLD_Nrf24L01_RecvFrame(uint8 *data )
{
  uint8 Status;
  NRF24L01_CE_H;         //进入接收状态
  //等待接收中断
  while(NRF24L01_READ_IRQ()!= 0);

  NRF24L01_CE_L;         //进入待机状

[color=Red] Status = LPLD_Nrf24L01_ReadReg(NRF24L01_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
[/color]     //这句读出来的数值不对。
  LPLD_Nrf24L01_WriteReg(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STATUS, Status);//清空状态奇存器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if(Status&NRF24L01_STATUS_RX_DR)
  {
    LPLD_Nrf24L01_ReadBuf(NRF24L01_RD_RX_PLOAD, data, NRF24L01_PLOAD_LEN);
    LPLD_Nrf24L01_WriteReg(NRF24L01_FLUSE_RX,0xFF);
    return NRF24L01_STATUS_RX_DR;
  }
  else
    return 0;           //没收到任何数据
}

网友B:
NRF24L01坏没坏,拿未改过的LPLD函数跑下就知道了。
你接收端的IRQ有信号输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NRF24L01坏没坏,拿未改过的LPLD函数跑下就知道了。
你接收端的IRQ有信号输出不? ...

LPLD的库有bug  ,NRF24L01 能够进行发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LPLD的库有bug  ,NRF24L01 能够进行发送。。。

您好,关于LPLD的库问题,您可以联系他们的技术支持哦!
由于我们手上没有这样的板子,所以没有办法帮您测试!
我们主要支持的是官方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关于LPLD的库问题,您可以联系他们的技术支持哦!
由于我们手上没有这样的板子,所以没有办法帮您 ...

芯片是官方的呀、、

楼主:
稍后上传总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芯片是官方的呀、、

呵呵,但是你问题是结合RF芯片的嘛!
我也想帮你测,可是没有板子啊。
所以建议你还是问问你买板子的公司,看看他们有没有遇到相关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如果有解决方案,也欢迎你分享啊!
当然,我们也会留意你的问题,如果看到其他地方关于这个问题的,会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但是你问题是结合RF芯片的嘛!
我也想帮你测,可是没有板子啊。
所以建议你还是问问你买板子的公司 ...

K60 在什么情况下回导致程序停留在这句话呢。。  while (MCG->S & MCG_S_IREFST_MASK){}; // 等待参考时钟清零  之前我的板子出现过一次。后来又好了,刚才又出现了一次。。。
不知您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硬件上什么会导致这种情况出现呢,难道和静电有关系。。我把我电路板上的拨码开关全部为1时     ,重新下载了一次,就没有问题了,本来以为如果全为0   引脚为0 。导致的这个问题,但是我将引脚为0 后,没有锁在  while (MCG->S & MCG_S_IREFST_MASK){}; // 等待参考时钟清零  这句话里边,这就让我摸不着头脑了。应该是硬件电路上的问题, 但是不知什么会引起这个问题呢,,,

网友C:
你好,这个语句是因为你的外部晶振不稳定导致的。实在不行,你可以使用内部晶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个语句是因为你的外部晶振不稳定导致的。实在不行,你可以使用内部晶振试试。 ...

今天又出现了。通过对比,发现时程序有问题,新建工程,就没有问题,具体是怎么导致的,还没有发现。。。 发现后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