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加密方式

楼主(2014-01-15):
新的一台路由,经常丢包,查了几天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发现原来设置时将 加密方式选成了 TKIP,改为 AES 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A:
没碰到过,一直用的是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碰到过,一直用的是自动

DD-WRT 第一次设置时会要求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DD-WRT 第一次设置时会要求选择。

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等着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