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用的比较多的DCDC降压芯片吧,电流500ma下,电...

楼主(2014-01-15):
编辑一下,我想做个数显烙铁,但是对电源与运放方面不太了解

对于电源来说,我想从25V一下电压DCDC变换到3.3V,电流500MA就够了(用来给stm32供电)

对于运放,不想用358了,有没有精度,性能好一些,价格也贵不到那里去运放可以用呢(希望耐压高一点)

想要芯片小的,各位大神求指导

网友A:
买个3r33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3r33模块吧

额,我要开板子,然后弄小一点,3R33太那个啥了

网友:
MC34063很成熟的

网友B:
3R33你都嫌弃那都没啥好选的了,不过3R33也不符合你的要求,因为3R33最高只能去到23V。选MP1593吧,可以去到28V,模块是CE-A004,见图。我买的时候才1.8元一个模块,够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R33你都嫌弃那都没啥好选的了,不过3R33也不符合你的要求,因为3R33最高只能去到23V。选MP1593吧,可以去 ...

谢谢推荐,我刚刚也逛了下淘宝网,看到有一个叫MP1584的,似乎这两款都适合,看来电源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