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md中命令实现Windows Server启动后应用程序的自启动?

楼主(2014-01-15):
公司的电脑重装了,有一个程序需要Windows Server启动后自启动,如何使用cmd中的命令来实现?
Windows Server 2008 至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 Server Core模式是不是就是cmd?Server Core的界面是怎样的,全屏版cmd?

网友:
Vista之前的所有系统都可以通过快捷方式或注册表启动,但是应用程序只能在登录之后启动。如果想开机就启动,只有一个办法:添加到服务中。

网友:
设置某个用户自动登录就行了
登录了用户以后,启动组里的程序都可以自动运行,不需要别的。
原来的程序如果不是服务,想改成服务是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