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rgi开发软件】MSP430 LAUNCHPAD学习笔记1--Lab1 Blinking a LED

楼主:
材料:
MSP430 LAUNCHPAD x 1
LED1(P1.0)
实验目的:让MSP430 LAUNCHPAD的P1.0 闪烁
原理图如下:
从原理图中可以看出,LED1通过电阻接到了G2芯片的P1.0引脚。且LED1的负极接地,正极接P1.0,所以有基本的常识可知,只要给LED1的正极加上电压就能发光了。所以我们只要给P1.0输出一个高电平。原理只是简单说一下,下面开始打开开发环境Energia编写程序。
第一步:选择MSP430G2芯片的型号
将MSP430 LAUNCHPAD通过USB线插上电脑,接着选择MSP430G2芯片的型号G2553,如下图:
第二步:开发软件的基本设置
右击“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查看“端口(COM 和 LPT)”,如下图:
由此我们得知,MSP430 LAUNCHPAD使用的是串口9(串口号由你电脑给你的板子分配,不同电脑串口号可能不同,视实际情况而定),不过也没关系,Energia软件会在你插上板子的时候自动识别哪个串口号被使用了。我们点下COM9就会在前面打勾。如下图:
软件设置玩后会出现成功连接的信息:
第三步:导入例程
操作步骤:File--> Examples--> Basic--> Blink
这个时候会出现两个软件窗口,你可以关掉先前打开的窗口,只留下有程序的那个窗口。
第四步:修改程序,程序如下
/*
Blink
【Energia开发环境】MSP430 LAUNCHPAD学习笔记1--Lab1 Blinking a LED
*/
/*初始化设置函数*/
void setup()
{
// 初始化P1.0(LED1)引脚方向为输出
pinMode(P1_0, OUTPUT);
}
/*循环函数*/
void loop()
{
digitalWrite(P1_0, HIGH); // P1.0输出高电平
delay(1000); // 延时1s
digitalWrite(P1_0, LOW); / P1.0输出低电平
delay(1000); // 延时1s
第五步:修改完后,我们点击“编译”(Sketch->Verify/Compile 快捷键 Ctrl+R),编译完成会在软件下方的窗口显示“Done compiling”显示编译完成。如果没有写错程序的话,就会出现如下界面:
上面提示信息没有错误。
第六步:接着就是下载程序到板子上了。
下载完成会出现下面信息:
最后一步,查看你板子上的LED1灯是否在闪烁了!(*^__^*) 嘻嘻……
pinMode(pin, mode)函数原型:
pinMode函数用以配置引脚为输出或输出模式,它是一个无返回值函数,函数有两个参数pin和mode,pin参数表示所要配置的引脚,mode参数表示设置的模式—INPUT(输入)或OUTPUT(输出)。
void pinMode(uint8_t pin, uint8_t mode)
{
uint8_t bit = digitalPinToBitMask(pin);
uint8_t port = digitalPinToPort(pin);
volatile uint8_t *dir;
volatile uint8_t *ren;
volatile uint8_t *out;
if (port == NOT_A_PORT) return;
dir = portDirRegister(port);
ren = portRenRegister(port);
out = portOutputRegister(port);
if (mode == INPUT) {
*dir &= ~bit;
} else if (mode == INPUT_PULLUP) {
*dir &= ~bit;
*out |= bit;
*ren |= bit;
} else if (mode == INPUT_PULLDOWN) {
*dir &= ~bit;
*out &= ~bit;
*ren |= bit;
} else {
*dir |= bit;
}
本程序所使用的函数也可以参见http://arduino.cc/en/Reference/HomePage
by qinkaia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