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rgia开发环境】MSP430 LAUNCHPAD学习笔记5--串口(Serial UART)

楼主(2014-01-15):
【Energia开发环境】MSP430 LAUNCHPAD学习笔记5--串口(Serial UART)

  串口通信能够实现开发板与PC的相互传输数据,常用于开发板的调试,输出调试信息,直观的观察开发板运行的状况。
  对于MSP430G2553的串口,需要注意的是由于LAUNCHPAD的版本不同,有1.4和1.5两个版本,如上图。1.5版本的LAUNCHPAD可以在调试时直接使用硬件UART 与电脑通信。这次实验所使用的芯片型号为G2553,在包装和里也有G2452的芯片,所以要看清楚你所使用的是哪个芯片。如果你手上正好有一块G2553 1.5版本的LAUNCHPAD,那就方便多了。
  LAUNCHPAD 板子上的仿真器串口最大通信速率为9600 baud,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最好不要超过这个数值。
  我们先来做个简单的串口实验:编写完程序后,连上板子,查看软件是否已正常连接开发板,然后下载程序。

常用函数:
Serial.begin(speed):这个函数是对波特率的设定,常有的波特率有300, 600, 1200, 2400, 4800, 9600, 14400, 19200, 28800, 38400, 57600, 11520这些。这里使用是9600baud。print(val):在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会将其转换为人类可阅读的ASCII字符。
Serial.print(78) 输出 "78"
Serial.print(1.23456)  输出 "1.23"
Serial.print('N')  输出 "N"
Serial.print("Hello world.")  输出 "Hello world."
也可以在print(val, format)中加入第二个参数,如:
Serial.print(78, BIN)  输出"1001110"
Serial.print(78, OCT)  输出"116"
Serial.print(78, DEC)  输出"78"
Serial.print(78, HEX)  输出"4E"
Serial.println(1.23456, 0)  输出"1"
Serial.println(1.23456, 2)  输出"1.23"
Serial.println(1.23456, 4)  输出"1.2346"
Serial.println(val, format)是print(val,)的加强版,只是在print生成的字符串后面加一个”\n”作为换行符。如果没有任何参数的话,也会输出一个”\n”。一般都是用println()。
  如果你在使用时,电脑串口接收不到数据,看看TXD/RXD的两个短路帽是横向连接还是纵向连接的。上面例程中使用的是SW|UART。

                                                                 By qinkaiabc

网友:
新东西,关注下

网友A:
我也有一块这个板子,刚刚上手还不错,请问下楼主这些函数是energia快发环境自带的吗?我用的是IAR,串口什么的都是自己编的,也没有这么多参数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块这个板子,刚刚上手还不错,请问下楼主这些函数是energia快发环境自带的吗?我用的是IAR,串口什 ...

http://energia.nu/

网友:
谢了!看来我要深一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