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 UDP通信 服务器 请大神推荐一款 好用的cortexM3的...

楼主(2014-01-15):
想做一个 UDP通信 服务器 请大神推荐一款 好用的cortexM3的芯片,最好用到比较多的那种,电路简单,例程多,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用K60吧,MQX下以太网协议栈全都是现成的,测试UDP效果很好。

网友B(2014-02-24):
引用 网友A:
用K60吧,MQX下以太网协议栈全都是现成的,测试UDP效果很好。

MQX????什么意思啊???

网友(2014-05-17):
stm32f103+enc28j60

网友C:
带并行总线的cm3,+W5300。兼顾方便和速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带并行总线的cm3,+W5300。兼顾方便和速度。

哪一款带并行的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一款带并行的总线?

很多都有啊,LM3S9B92,STM32F103VET6,LPC1788,够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MQX????什么意思啊???

飞思卡尔自己的实时操作系统,据说通过了航天的什么认证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思卡尔自己的实时操作系统,据说通过了航天的什么认证

哦,谢谢大侠分享!

网友:
用GD32F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