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否可以控制温度,好让普通电阻温漂少一点

楼主(2014-01-15):
我想问个业余比较BC的问题,各位高手还请海涵

对于4位半电压表(ADC_ADS1244(申请到样品了)   基准MAX6325(自己买的),希望最垃圾4位半不可以跳)

量程小一点,可以量到100V就足够了,但是金属箔电阻比较贵,然后找起来也特别麻烦

我可否偷懒一点用下面的方法

1:买精度比较高的电阻比如0.1%   0.5W或者0.25W
2:买回来后通电流,比如给个0.5W的功率给0.25W的电阻,老化个3天
3:焊接好后,做好保温措施,并用温控芯片,加加热电路控制温度

这样是否也可以让其表现稍微好一点呢,毕竟控制温度在一个值比如40度加减2度,还是比较方便的

这样是否有意义

网友A:
有这闲功夫和水平,还不如直接买个低温漂电阻了
当然,如果只是锤炼自己的技艺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闲功夫和水平,还不如直接买个低温漂电阻了
当然,如果只是锤炼自己的技艺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

有这闲功夫和水平,还不如直接买个低温漂电阻了
当然,如果只是锤炼自己的技艺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
低温漂电阻贵啊,比如20块钱10块钱一个的,
但是温度控制便宜啊,集成测温,SPI收发,控制电阻发热,反正单片机闲着也是蛋疼

其实我想知道,这样做是否有用呢,是否有实际的效果

网友B:
可以的。。事实上,很多低温漂的基准内部就有电热丝控制温度

网友C:
基本上不靠谱

首选还是金属箔电阻

你说的温控方式,不是不可行,而是代价更大,只有别的办法解决不了的时候才会去考虑。比如有一些高端的基准,就是自带发热温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事实上,很多低温漂的基准内部就有电热丝控制温度

是的,就是发现LTZ1000什么的里面都有加热控温部分,加上温度传感器确实便宜,几毛钱,这样可以把需要控温的部分全部罩住,然后加热即可,方便耐用

这是自己玩的,DIY只是为了兴趣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不靠谱

首选还是金属箔电阻

基本上不靠谱

首选还是金属箔电阻

你说的温控方式,不是不可行,而是代价更大,只有别的办法解决不了的时候才会去考虑。比如有一些高端的基准,就是自带发热温补的。

-----------------------------------------------------------------

那其抑制温漂的能力呢,比如我温度控制在正负1度,这是比较方便做到的,况且正负2度也可以
这样抑制温漂,是否可以让电阻阻值更稳定呢,起码冬天和夏天,空调和不开空调,不要相差太大,我只是想让四位半内不飘

代价其实觉得还可以,反正是自己折腾,我也是参考高端基准自发热温补,所以才这样的

代价在金钱方面说:加热靠垃圾电阻和mos管子,温度靠SPI传感器,然后包住,DIY么,复杂点没关系,觉得也还可以啊

网友:
楼主不用钻牛角尖了

用金属箔电阻,是性价比最高,效果最好,最容易实现的方式了

不要想当然,温控抑制电阻温飘,你去计算一下需要多少精度才能超越金属箔电阻?你又能做到多少精度的温度?

网友A:
楼主可以想一下,一般的金属膜电阻是50~100ppm的温漂,你要达到5ppm的精度,你的温控精度要达到多少?

网友D:
可以采用模压电阻,这个是经过多次循环老化的。4.5不跳是什么意思?是长期稳定性?是还噪声?只有100V档?直流还是交流?

另外你的通电只是提高其老化的稳定性,并不能提高其温度系数,温度系数主要由本身的材质决定

看你使用这么高档的基准6325啊,你电阻用的差了,这基准的性能就费了

另外恒温槽DIY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要考虑温度梯度,热岛一系列的问题,记得LTZ1000的控温精度好像是0.01度,首先要有这么高精度的传感器,再有温度控制器,再有执行机构,你觉得这个下来需要多少米?如果板级恒温槽这么容易DIY,那高位表都上了

网友E:
四位半不跳, 听起来还是中长期的咯.  高温下的老化如何应对?

当然也没ls的ls说的那么夸张, 5ppm精度意味着7位半以上的分辨率了. lz还没这么疯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采用模压电阻,这个是经过多次循环老化的。4.5不跳是什么意思?是长期稳定性?是还噪声?只有100V档? ...

以采用模压电阻,这个是经过多次循环老化的。4.5不跳是什么意思?是长期稳定性?是还噪声?只有100V档?直流还是交流?

                      //我的意思是噪声和比较长时间的稳定性,想做两个量程,一个到5V,一个到100,直流,因为自己DIY只想有一个比较靠谱的电压

另外你的通电只是提高其老化的稳定性,并不能提高其温度系数,温度系数主要由本身的材质决定

                     //嗯,这个了解

看你使用这么高档的基准6325啊,你电阻用的差了,这基准的性能就费了

                     //确实,所以稍微纠结了一下

另外恒温槽DIY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要考虑温度梯度,热岛一系列的问题,记得LTZ1000的控温精度好像是0.01度,首先要有这么高精度的传感器,再有温度控制器,再有执行机构,你觉得这个下来需要多少米?如果板级恒温槽这么容易DIY,那高位表都上了
                      //看来我还是用箔电阻吧,省事了,温控似乎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并且花费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想一下,一般的金属膜电阻是50~100ppm的温漂,你要达到5ppm的精度,你的温控精度要达到多少? ...

果断放弃了这个想法

还是多花点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位半不跳, 听起来还是中长期的咯.  高温下的老化如何应对?

当然也没ls的ls说的那么夸张, 5ppm精度意味 ...

四位半不跳, 听起来还是中长期的咯.  高温下的老化如何应对?

当然也没ls的ls说的那么夸张, 5ppm精度意味着7位半以上的分辨率了. lz还没这么疯狂.

--------------------------------------------------------------------------------------------------------------------------------------

显示当然多显示几位啦,毕竟基准和ADC都很不错,高温老化么的办法啊,其实还是想老化一下的,因为曾经比较过,一个普通电阻通电,就那么放着,拿学校的表比对,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特别是温度变了之后

我还是比较清醒的 5位半6位半太疯狂了,我只要4位半是准的就好了,玩玩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四位半不跳, 听起来还是中长期的咯.  高温下的老化如何应对?

当然也没ls的ls说的那么夸张, 5ppm精度意 ...

20000读数的话那就是50ppm的精度, 哈哈哈, 如果说的长期的话你觉得你搞得定么? 你觉得给你低温票电阻你能搞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00读数的话那就是50ppm的精度, 哈哈哈, 如果说的长期的话你觉得你搞得定么? 你觉得给你低温票电阻你能 ...

好吧,我搞不定,这种东西果断不较真,较真就没尽头了

网友F:
DIY的话,不需要考虑那么多,感觉可以就做吧。0.01的温度控制精度?非常怀疑!价格必然高得普通大众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DIY的话,不需要考虑那么多,感觉可以就做吧。0.01的温度控制精度?非常怀疑!价格必然高得普通大众受不了 ...

我作为一个普通大众,完全受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作为一个普通大众,完全受不了

那就按自己的想法做吧。DIY享受的是过程!

网友:
两种温度系数的电阻,组合补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四位半不跳, 听起来还是中长期的咯.  高温下的老化如何应对?

当然也没ls的ls说的那么夸张, 5ppm精度意味 ...

20块一个的电阻,不会是几十个ppm的温漂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采用模压电阻,这个是经过多次循环老化的。4.5不跳是什么意思?是长期稳定性?是还噪声?只有100V档? ...

另外你没有说你要求的精度,电阻使用模压电阻就没有那么贵,我记得我用的是0.1%,5ppm的,价格就在10元左右,既然你使用两个档要求稳定性的的话,你可以看下Linear的电阻网络,均温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6325并不适合温度范围变化大的场合使用,因为它的再现性并不怎样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提高精度的,但是在实际中没有实用价值。
电压基准和晶振采用恒温办法,是因为温度对它们影响确实大并且没有更好的办法。
电阻只需要采用更稳定的材料就可以满足要求,又何必去折腾别的呢?
使用恒温措施,不仅功耗大,上电还需要一段稳定时间。

网友:
直接买20元左右的RX70之类的电阻,可以到0.01%精度,对应10-20ppm 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