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wrk60d100m与twrk60n512的区别是什么呢?(已解决)

楼主(2014-01-15):
请问twrk60d100m与twrk60n512的区别是什么呢?
貌似 都是使用的100M的 MK60DN512 ??

网友A:
楼主您好,这两个Tower板上面的芯片是不一样的,
MK60DN512 这个板子上面用的芯片是老芯片,1.x的芯片:MK60DN512ZVMD10
twrk60d100m这个板子上面用的芯片是新型芯片,2.X的芯片:MK60DN512VMD10
MK60DN512 的芯片是带Z的芯片,所以是老的芯片,关于这两款芯片有什么区别,我这里有一个应用笔记,讲的很清楚,可以给您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这两个Tower板上面的芯片是不一样的,
MK60DN512 这个板子上面用的芯片是老芯片,1.x的芯片:MK6 ...

谢谢版主!

网友:
不客气,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询问!
如果您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以后帮忙在您的标题上标上“已解决”
方便我们查看未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