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帮忙看下这个程序啊,timerA的问题。完全无法理解啊。

楼主(2014-01-15):
本来想做一个一秒翻转一次的LED,写出来根本不是这样一回事啊。用的CCR0 50000,up-down mode. 全局变量i 累加来定时。但是每次进中断i 能加1,但是出中断之后i 又清零了啊。怎么回事啊。脑袋都要爆炸了啊。

#include <msp430g2553.h>

unsigned char i=0;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if((CALBC1_1MHZ==0xff)||(CALDCO_1MHZ==0xff))  //切换DCO频率
    while(1);
  else
  {
    DCOCTL = CALDCO_1MHZ;
    BCSCTL1= CALBC1_1MHZ;
  }

    TACTL = TASSEL_2 + TAIE + MC_3;                      //SMCLK
  CCR0 = 50000;
  CCTL0 = CCIE;
    P1DIR |= BIT0;
    _EINT();
    LPM0;
    while(1);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 (void)
{
  i++;
   if(i>=10)
  {
    i=0;
    P1OUT ^= BIT0;
  }
  _NOP();
}

网友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0;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0;

我使用了volatile 之后还是一样。传不出去。。。我又把程序改成这样了,更直观。结果就是跑不到最下面去。

#include <msp430g2553.h>

unsigned char i;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if((CALBC1_1MHZ==0xff)||(CALDCO_1MHZ==0xff))  //切换DCO频率
    while(1);
  else
  {
    DCOCTL = CALDCO_1MHZ;
    BCSCTL1= CALBC1_1MHZ;
  }

  i=0;
  TACTL = TASSEL_2 + TAIE + MC_1;                      //SMCLK
  CCR0 = 50000;
  CCTL0 = CCIE;
  P1DIR |= BIT0;
  _EINT();
  //LPM0;
  while(i!=20);
  while(1);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ctimer_A0(void)
{
  i++;
}

他根本就没法跑到最后。debug 下载之后点GO, 等个几十秒stop了看还是 i=0。在定时器里面设一个break, 然后点go, 就发现i 会累加,然后再突然某次随机的go之后就又清零了(一般不会累加过10,go几次就清零了)。神啊。我这是在和谁玩啊。

楼主:
我用指针来传也传不出去。这种感觉好像是学了10年的1+1突然不等于2了啊。。。我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在CCTL中打开了CCIE,在TACTL中打开了TAIE. 两个中断都打开之后程序就复位了。

网友B:
我记得CCTL0中的中断是单独一个中断服务函数。
故两个都开的话,复位了肯定是少一个中断服务函数的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CCTL0中的中断是单独一个中断服务函数。
故两个都开的话,复位了肯定是少一个中断服务函数的入口。 ...

是的,一个向量是TIMER0-A0,一个向量是TIMER0-A1

网友C: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的系统在一直复位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的系统在一直复位中...........

是的。。。

网友:
仿真......好好分析下!

网友:
你用连续计数模式打开了溢出中断又没有写对应的中断服务函数,溢出中断发生时装载中断向量,由于没有写对应的中断服务函数,中断向量指向0,程序就会跳到启动位置,发生复位,msp430使能的中断必须写中断函数,哪怕是空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