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能帮忙解决 mach3 的手轮问题吗?

楼主(2014-01-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占个位帮顶,看样子03机器快了

网友:
年前搞个老用户参加的新品展示会吧!

网友:
我怀疑Mach3的手轮驱动模式跟手柄驱动模式是一样的。
从你的描述来看,我使用手柄也是同样的情况。
但解释到键盘来说,就类似於单键跟长按的原理是一样的了,单键的速度再快,也有时滞,长按的话,就是摸拟快速按键,但总有前面的判断时区和后面的停止时区。

网友:
最近在做电子手轮也遇到的这种现象,用示波器分析的键盘按键的脉冲输出,发现当按键按下时,脉冲输出的频率由小到大变化的,如果按住不放,脉冲会以固定最大频率输出。也就是说输出的脉冲是连续的,没有间断开。对于电子手轮,我的想法是做一个大的BUFFER让输出脉冲频率可变的,这样在1/0.1/0.01时都会有脉冲连续输出,这样就不会不稳的。致于这个可变频率在1/0.1/0.01中怎样变化,这个还在试验。

网友:
mark一下,等达人

网友:
阿莫,不能解决,请快想起他的办法
就用一个小键盘吧,用惯了也不错的
我手里有各种板子,没有一个好用的(哪位有好用的板子请站出来)

网友:
一卡一卡是小事,关键是不准,走的步数有时候和坐标不一致

网友:
选步/速度模式,不能精确的称动,摇快就是连续,摇慢就是步进,选多步,对MACH3来说,无解,哪怕是那种500多的USB MACH3卡也不能解手轮卡顿,滞后的问题,还有,脉冲发生器,你如果用100线的,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他出的信号是101 101之类的脉冲信号,得用25P 5V的,出 11 10 00 01的编码,每个相邻位只变动一位的编码器,MACH3才能更好的解析,MACH3安装后,黓订的手轮模式就是1,你用100线的,要改成4

网友:
嗯,楼上是内行

网友:
可以参考数控系统的控制原理,单独手轮脉冲AB进系统、档位选择使用plc逻辑处理分1、10、100,上位机控制根据逻辑选择进行输出脉冲的周期控制各轴的运动(与加工速度匹配)。不知老大的系统控制方式是否与数控比较接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行家。

MACH3安装后,黓订的手轮模式就是1,你用100线的,要改成4 ?

说的就是这个地方,100线用4,25线用1

网友:
网上卖的那个MODBUS的手轮,网友的反应也不行,摇起来F值150,正常的手轮在X100档,每格0.1 mm,应该能摇到F3000,MACH3正常的速度100K,如果用8细分的步进,5导程的丝杠,换算下来,可以跑到19200,所以手轮摇到3000,应该是毫无压力,我觉得不应该采用第二并口卡的模式来做,第二并口卡并没有争加几个I/O口,应该考虑用MOUBUS,,再有市面上有售的那个USB口的,带个屏显的手轮,采用的是插件,OEM码的模式,和USB键盘的功能也差不多,有三种模式,也还是不完美,有缺陷,步进模式移动精准,但摇不起速度,摇再快也还是那样,机器还一卡一卡的,连续模式,动一下机器跑飞快,感觉控制不住,过冲,MPG模式,不能精确移动,速度也是限死的,这种模式上机器倒是走的平滑了,但还是摇起来不爽,走的慢,如果没用过加工中心如宝元,新代之类的手轮,感觉不错,三种模式结合起来用,还行,就是对位先用连续,再切换步距精定位,手动控制加工用MPG,倒也还行,最主要有个屏,可以看看坐标,功能也全,但手轮功能还是不那么让人满意,用惯了加工中心的手轮,再用这个,简值是折磨.低于1000以内的系统,业余玩家想用上完美的手轮,我还是推荐维宏的3G或3A 3B卡,用标准的脉冲手轮,整套加起来不超过1000,手轮效果完全和上万的系统上的手轮功能一样,丝丝轻滑,完美定位,想快就快.

网友:
找个位置学习下。。。

网友:
也学习下,以前用的一块Galil运动控制卡也是一卡一卡的,好些时间没用手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在使用加工中心的手轮,所以想将手轮应用到我们的雕刻机上。

如果你不用MODBUS或是USB口的手轮,想用和加工中心一样,先换那个轮子吧,用5V 25PPR的轮子,100线的轮子绝对无解

网友:
不如直接截获WIN消息,写一层并口过滤层驱动.向驱动层直接注入数据.这样估计来的也较快.而且可任意开发协议.

网友:
以前用的Galil运动控制卡也是一卡一卡,现在想原因是处理过程有问题:用一个函数去读卡上的计数器的值,用这个值去给卡定位轴的位置。问题在这个函数的调用周期没有很好处理,周期是抖动的,就会一卡一卡。

网友:
已我做过PLC控制手轮的经验,选快速5X,10X,就会出现滞后情况,但是用PLC我是可以解决了;
原因分析:选择大于1倍时,手轮发1个脉冲PLC发N个(N等于倍率),手轮停了PLCN个脉冲还没发完就形成滞后,我把PLC的输出频率同时加大可以调到感觉不到滞后。
MACH3估计原理也是这样,但我不熟。

网友:
某宝上搜,有很多的,三菱系统用的都是这种编码方式,但三菱用的电压是12V,用5V也能驱动的,或是外接电源,并0V就行,我当初研究无线的时候,收集过好几家的12V 25PPR三菱专用的脉冲发生器,有的在5V的时候不能工作,有的可以,用示波仪看就是边缘是斜向电压,但上12V电压边缘就清晰了,但MACH3可以识别编码信号,不知道阀值下限是多少,应该大多数12V 25PPR的编码器都能识别.

网友:
我用键盘,如果速度设定小,,手动也有滞后哇,,这是软件问题了。。
手轮确实用着很爽。。我上次跟朋友改的数控铣床用广州数控的铣床系统。。加手轮后。。XYZ三轴用伺服电机。控制嗖嗖的。。可是A轴用的步进,手轮摇起来就有丢步现象。。
老大你看是不是直接在手轮里面加单片机,然后跟MACH3接口配合。。用单片机控制加减速。。

网友B:
USB数字小键盘,把它拆开,重新做好自己定义的按键。这样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
你设定上面的速度改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数字小键盘,把它拆开,重新做好自己定义的按键。这样也是很方便的。

用了手轮后,你才发现什么键盘之类的都是浮云

网友:
改那个速度就可以了,那个默认的速度很慢,因为是为英制的数值来定的,改大点就可以了,根据电机的能力,最高的停止频率来定。就是电机能立刻停下来的速度。

多步模式是恒定频率的,没有加速减速的。速度模式有加速减速的。

发送脉冲速度慢,跟不上手轮的速度,导致停止后还要发脉冲才跟上你摇动的步数。速度加快就延迟很少了。

网友:
我指的是改手轮设定参数后面的速度,还有

网友:
耐心点,是可以调整到最完美的,你不想整的话,可以考虑这样的有线手轮,是USB口的,功能多,手轮效果不是很完美,但也能用了,就是MPG模式不能摇出最大速度.

网友:
像维宏就有个严格计数模式和准停模式,严格计数就是当机器进给率低于手轮摇出的速度时,会在手轮停止后再走一段距离 ,准停,就是手轮停就停,摇的多,走的少不管,MACH3没见这个调整功能,但MACH3更多的表现是在多步模式走的一顿一顿.

网友:
网上那么多控制卡,没有直接支持手轮的么?

网友:
使用25PPR的轮子,counts/unit 应该是1,速度应该是1800到3000,步/速度应该是100%,速度进给好像影响不大

网友:
用过mach3手轮,感觉处理速度跟不上,有缓冲区,快速手轮停下来,系统还会把缓冲区的脉冲读取完,继续运动

网友(2014-03-17):
mach3 自带的手轮功能的确不行, 解决办法也很难。

所以这块功能我们是在 mach3 usb cnc 控制卡中实现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g2MzI5MDA4.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g2MzI5MDA4.html

上面视频中有我们的手轮控制效果, 阿莫可以参考下。

网友(2014-05-21):
我今天用双并口试了手轮,
现象和阿莫描述的一样。
主要是连续步进模式下,运行不平稳,一顿一顿的。
将MPG速度调快,1 10档下,手轮停止,运动也停止,没有继续走一段的现象。

网友:
MACH3设计时就没考虑这点,多步运动就像执行代码的那个准确模式似得,每个脉冲都像是单独加减速,没有像数控系统那样优化,那个摇的速度就是死的,如果是自适应的活的应该就没这现象了。

网友:
现在对于手轮,我的建议是用维宏3G加标准手轮,价格便宜,适合业余玩家,不要商用,手轮效果绝对是和加工中心上的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