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能否推荐一款类似LM2596的、带输出短路保护的DCDC电源IC

楼主(2014-01-16):
高手能否推荐一款类似LM2596的、带输出短路保护的DCDC电源IC。
现在用的LM2596,因为设备外部有输出线路,客户经常会搞短路。输出短路后LM2596这家伙就死扛,扛一会儿就扛不住,挂了。一旦挂了,就LM2596的输出就是输入电压了,电路上的所有东西就都挂了。目前在输出上接了自恢复保险丝和P6KE顺变抑制二极管,应对短路和LM2596万一挂了之后的副作用。
大神们,是否有更好的推荐?

网友A:
如果客户的智商很做鸡,那么你就不要用自恢复的,用保险管,挂了他就知道自己多么SB,多弄几次他就不会那么SB

网友B:
LM22679 好像有这个功能吧,具体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客户的智商很做鸡,那么你就不要用自恢复的,用保险管,挂了他就知道自己多么SB,多弄几次他就不会那么SB ...

没办法,客户的层次太低。
如果万一挂了,我们还要保修,也麻烦。更麻烦的是客户停产了,就一直唧唧歪歪的电话烦你,不胜其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22679 好像有这个功能吧,具体记不清了

LM2596短路后是死扛的,扛不住就挂了

网友C:
用3R33里面那个,mp2307,够便宜,不怕短路。

网友:
体积也足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R33里面那个,mp2307,够便宜,不怕短路。

输入电压不够,我的使用环境是36V供电,如果用蓄电池,电压更高。
能否推荐一款输入电压高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客户的层次太低。
如果万一挂了,我们还要保修,也麻烦。更麻烦的是客户停产了,就一直唧唧歪歪 ...

给他们多配些保险丝配件就行了,加个指示灯指示下保险丝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不够,我的使用环境是36V供电,如果用蓄电池,电压更高。
能否推荐一款输入电压高点的? ...

外扩MOS就行了,片子电源接个稳压管就够用了。
可以参考PWM芯片的接法,耐压一般都到不了300V,但可以做成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