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所欲言:如何打造智能移动电源差异化设计?

楼主(2014-01-16):
随着人们智能手机使用的时间越来长,移动电源市场也越来越火热。
制造技术的日趋成熟,芯片、通讯技术和传感器模块化的普及让人们有可能在小的体积的移动电源上创造更多的可能,工程师们如何让它被赋予更多的功能,更多的可能呢?
这个市场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如果你仔细看看这些移动电源,除了外观设计外,大部分在创新上乏善可陈。智能移动电源的差异化设计从何处体现呢?

网友:
兼容BC1.2,Apple,Samsung的充电规范。
无负载低功耗,有负载自动启动。
锂聚合物电池。

网友:
连接上220V,能够智能充电

智能控制手机的充放电,使手机的电量维持的60~90%的电量,最好的保护手机的锂电池

网友:
自己知道应该去哪充电,自己过去插上

网友:
大容量电池的手持设备,支持OTG的可充当移动电源!!

网友A:
充一次,用一生
碉堡了,霸占全宇宙的市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一次,用一生
碉堡了,霸占全宇宙的市场了

你这相法,呵呵,估计要先突破电池材质了吧,要不核动力??

网友:
移动电源带上手压式发电机构吧,这样可以将动能转化为电能,符合环保节能的大趋势,市场上已经有那种手压式发电手电筒,电路部分似乎做得不完善。

网友:
移动电源搞个无线充电功能  免得一个移动电源面对不同安卓和IPHONE还要使用不同的数据线 移动电源和手机一贴近就可以开关充电

网友B:
先市场调查一下,有多少种需求吧。

网友:
自适应15v到4.7v的充电电压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市场调查一下,有多少种需求吧。

手机市场:拥有手机的用户是国内市场的消费主力,手机的电池持续供电有限性,越来越多的PDA多功能手机耗电量加大等等,移动电源最终将成为手机时尚一族的必备品。

旅游市场:户外自助游、商务人士外出,对通讯、摄像、音乐、娱乐等应用功能随时随地有需求,在旅途过程中的持续供电成为共有的瓶颈。

配套市场:新型的大功率手机、移动电视等终端多功能移动数码产品配套的捆绑销售。

促销市场:移动、联通等全国各地区的促销活动,以及各种大型会议、网络会员市场。

礼品市场:送方便、送时尚是当今礼品市场的主要卖点,移动电源不论在功能上还是新意上都涵盖了礼品的概念。

港口酒店:飞机场、各类酒店和综合的各类休闲场所。 这几类地方是手机用户出现没电,对移动电源需求最突显的几个场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市场调查一下,有多少种需求吧。

网上看到一个技术宅,担心直接送那种过不了几天就挂了的花?不符合吊丝气质,要送就送有技术含量的礼物,结果 。。。。

网友:
3G或网线转WIFI+移动硬盘+电池+自动播放音频文件(要接耳机)+高亮LED+紫外LED。

记得好像还带个脱机下载的功能,淘宝上看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市场:拥有手机的用户是国内市场的消费主力,手机的电池持续供电有限性,越来越多的PDA多功能手机耗 ...

呵呵,你写了不少,这只是第一步,后面比如,不同的应用下,参数如何确定,比如不同的电流,对应于不同的应用,这样一来,差异就很多了.
那么多的差异,就可以有那么多的设计,那么多的市场.
于是,就够你去开发了.
不仅仅是产品,还有市场.

楼主(2014-02-19):
不是电流越大充电速度越快
5V/1A和5V/2.1A是目前移动电源主要的输出参数。在多数人眼中,购买那些能够提供5V/2.1A输出能力的移动电源似乎能够提供更快的充电速度,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移动电源的输出电流并不能完全决定充电速度,而是取决于被充电设备的,所以就算我们使用标称充电为5V/1A的手机连接到移动电源的5V/2.1A输出接口上,其充电速度也不会比5V/1A的输出接口更快。

移动电源给其他产品充电的一些注意事项:
1、环境温度要注意:尽量避免在温度过高或过低情况下使用,可以参考锂离子电池的工作温度0-35℃,温度过低会使电池工作不稳定,放电不充分,过高将缩短电子装置的寿命,损坏电池。
2、电压的匹配:移动电源额定输出电压为5V,一般应控制在5V±0.1V的范围内,否则不能给部分5V负载充电。
3、电流的匹配:移动电源额定输出电流一般分为两种情况,1A电流给普通手机和智能手机充电,2A(或者2.1A)电流给苹果系列或平板电脑充电,此时,如果使用2A以下输出的移动电源会导致负载充不满,及充电后使用时间短,此种情况最好的是用专用的苹果系列移动电源。进行2A/2.1A电流输出的负载最好关机,因为功能的复杂性,开机有时可能无法充电。
4、转接头的匹配:移动电源通过USB连接线给负载充电,因此,连接负载的接口就必须和负载接口一致。
5、连接线的质量:一定要选择国际标准线材制成的USB连接线,否则,如果USB线内阻过大,可能造成充电时间过长甚至充电失败。
6、充电环境应在通风处,不能放在包里给手机充电。因为移动电源充电会有一部分能耗变成热量,放在包里则散热效果较差,如同前面所说的,过高温度会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导致安全事故。

网友:
外观要顺眼先.

网友:
段姐做了好多工作啊……现在移动电源市场都是走低价路线,尽可能降低成本。
每一个移动电源里面都有升压降压调制,充放电效率和速度是个大问题
大家遇到的问题最大的还是充电太慢,给设备充电也太慢。实在想做好,既能轻巧便携,又能快速充电,难 啊

网友C:
成本呀,商家看得是成本,功能简单,稳定就行. 要哪么多功能用得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呀,商家看得是成本,功能简单,稳定就行. 要哪么多功能用得着么?

可是我觉得如果能多用途也还是挺好的,至少能将随身携带物减少些。
减负不说,带的多还容易丢失呢

网友:
不要 搞得多功能 其实 哪个功能都不怎么的  充电 就 做好充电  体积尽量小  尽量轻  充电次数尽量多  容量适中  稳定可靠  这才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