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2 FTM2 COMBINE 互补模式 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1-16):
用FRDM-KE02Z开发板,在测试FTM2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将FTM2配置为互补模式输出,经过测试,FTM2CH0,FTM2CH1,FTM2CH2,FTM2CH3,FTM2CH5都能正常工作,唯独FTM2CH4没有信号输出,配置文件如下:
FTM_PWMInit(FTM2, FTM_PWMMODE_COMBINE, FTM_PWM_LOWTRUEPULSE);
/* set MOD value */
FTM_SetModValue(FTM2, 16000);
/* set clock source and start the counter */
FTM_ClockSet(FTM2, FTM_CLOCK_SYSTEMCLOCK, FTM_CLOCK_PS_DIV1);

FTM_SetCallback(FTM2, FTM2_Task);
NVIC_EnableIRQ(FTM2_IRQn);
FTM_EnableOverflowInt(FTM2);

/* set the duty cycle, note: only fit for combine mode */
FTM_SetDutyCycleCombine(FTM2, FTM_CHANNEL_CHANNEL5, 30);

GPIO_PinInit(GPIO_PTH1,GPIO_PinOutput);

问题一:在这个配置下,FTM2CH5输出占空比为30%的PWM信号,按照配置,FTM2CH4应该输出同FTM2CH5互补的PWM信号,可这个PIN(19脚)的输出一直为高
问题二:很多引脚都是复用的,可我没有找到选择引脚功能的寄存器,不知在哪里配置。

网友A:
楼主您好,由于第一个问题,我需要检查一下再回答 您。
我先回答您的第二个问题:
KE02芯片不像Kinetis L、K系列由PORTx_PCRn寄存器的MUX位来选择引脚配置成哪种功能。如要将KE02的引脚配置成某种功能,需使能相应模块功能。若同时使能了某一引脚上两种模块功能,则优先级高的模块功能获得对该引脚控制权。以图中PTD1引脚为例,如要将该引脚配置成Alt1列功能则需使能KBI1_P1模块功能。若同时还使能了SPI1模块,则该引脚将变为优先级较高的SPI1_MOSI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由于第一个问题,我需要检查一下再回答 您。
我先回答您的第二个问题:
KE02芯片不像Kinetis L、 ...

以KE02Z64VQH2为例:26,25PIN分别为FTM2CH0,FTM2CH1,而14,15pin也同样为FTM2CH0,FTM2CH1,当使能FTM2模块后,是不是这26和14脚都为FTM2CH0功能,15脚和25脚都为FTM2CH1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KE02Z64VQH2为例:26,25PIN分别为FTM2CH0,FTM2CH1,而14,15pin也同样为FTM2CH0,FTM2CH1,当使能FTM2模块 ...

你好,在SIM模块中,有个SIM_PINSEL寄存器,可以选择你具体是分批到H口还是C口。
RM第12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在SIM模块中,有个SIM_PINSEL寄存器,可以选择你具体是分批到H口还是C口。
RM第12章! ...

我刚刚看到了,第一个问题有结论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看到了,第一个问题有结论了吗?

现在稍微有些忙,可能稍晚些回复你!

网友B:
PTB4脚比较特别,默认为NMI功能。

而NMI功能优先级又比FTM2_CH4高,所以那个脚没有表现出PWM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B4脚比较特别,默认为NMI功能。

经过测试,把NMI功能DISABLE后,可以正常输出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使用了FTM2CH4,那么就不能使用NMI这个了?或者是remap到其他pin?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测试,把NMI功能DISABLE后,可以正常输出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使用了FTM2 ...

FTM2_CH4和NMI只有PTB4引脚上可用,没看到有其他引脚可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测试,把NMI功能DISABLE后,可以正常输出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使用了FTM2 ...

FTM2_CH4这个引脚是和NMI共用的,如果你还想使用NMI,就不能使用这个FTM引脚了!

网友A:
楼主还有问题可以继续提问哦!
如果没有问题了,请帮忙将问题标题加上“已解决”
这样便于我们查看未结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有问题可以继续提问哦!
如果没有问题了,请帮忙将问题标题加上“已解决”
这样便于我们查看未结题! ...

我用FTM2驱动无刷电机,要在初始化时使FTM2CH0,FTM2CH2,FTM2CH4输出100%的PWM,使FTM2CH1,FTM2CH3,FTM2CH5,为0%的PWM,
用上面的程序去初始化,得到的占空比是0.625%和99.375%.
对比datasheet,Figure 26-183. Combine mode,写的太乱了,有没有易懂点的资料,关于FTM2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FTM2驱动无刷电机,要在初始化时使FTM2CH0,FTM2CH2,FTM2CH4输出100%的PWM,使FTM2CH1,FTM2CH3,FTM2 ...

你可以使用Codewarrior的PE生成一个,然后对比代码就能够看明白了!
你可以先自己尝试生成,回头我会做一个给你参考!

楼主:
解决,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