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申请样片时要求输入coupon number怎么解决?(已解决)

楼主(2014-01-16):
如题,谢谢!

网友:
样片一般不都是免费的吗?所以这一项可以不填的.

网友:
没有优惠券就空着不填

楼主:
确实可以不填,Freerscale已经受理了申请,谢谢Fiona和TIANZH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可以不填,Freerscale已经受理了申请,谢谢Fiona和TIANZH的回复

楼主,如果您的问题已经解决,帮忙在标题上写上“已解决”,
这样方便我们查看未结帖哦!
谢谢配合!

楼主:
样片1周就到货了,从快递上看,从香港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可以不填,Freerscale已经受理了申请,谢谢Fiona和TIANZH的回复

不客气,很高兴能够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