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中断程序问题,上了程序帮忙看看

楼主(2014-01-16):
void slash(unsigned char n)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6-n)/256;
TL0=(65536-n)%256;
TR0=1;
while(1)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P2=~P2;
TH0=(65536-n)/256;
TL0=(65536-n)%256;
}
中断程序中的n不能定义编译后给了这样的错误
XINGBUXING1.C(172): error C202: 'n': undefined identifier
求大神解答如何让中断程序中的n也成为和上面同一个变量?

网友:
定义全局变量

网友:
这样写自然n是未定义的,要使用局部变量那么就要在P2=~P2;这句前加unsigned char/int n.要是想这个n和程序里的另外一个数同时变化,就要定义全局变量。

网友:
定时时间不变化的话就就把N定义成宏,否则定义成全局变量!

网友:
前排就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