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的疑问

楼主(2014-01-16):
我按照网上的方法自己移植了个ucos2.92版本的

void Task1(void *ppdata)
{
ppdata = ppdata;
for(;;)
        {
        LED0 = ~LED0;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

void Task2(void *ppdata)
{
ppdata = ppdata;
for(;;)
        {
        LED1=~LED1;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2);
  }
}
int main()
{
        CKCON = 0x38;
        Uart0_Init();
          OSInit();
        OSTaskCreate (Task1,(void *)0,&TaskStk[0][0],0);
        OSTaskCreate (Task2,(void *)0,&TaskStk[1][0],1);
        OSStart();
        return 0;
}

我的问题是当task2运行到LED1=~LED1;
时发生了定时中断
执行
OSTickISR:
        USING 0
        CLR  EA
        PUSHALL
        LCALL _?OSIntEnter
        CLR  TR0
        MOV  TH0,#0E0H
        MOV  TL0,#0C0H
        SETB TR0
                MOV WATCH,#0A1H
        LCALL _?OSTimeTick
        LCALL _?OSIntExit
        POPALL
        RETI

在定时中断里OSIntEnter ()--》OSTimeTick--》OSIntExit--》
void  OSIntExit (void)         reentrant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u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OS_CPU_SR  cpu_sr = 0u;
#endif
    if (OSRunning == OS_TRUE) {
        OS_ENTER_CRITICAL();
        if (OSIntNesting > 0u) {                           /* Prevent OSIntNesting from wrapping       */
            OSIntNesting--;
        }
        if (OSIntNesting == 0u) {                          /* Reschedule only if all ISRs complete ... */
            if (OSLockNesting == 0u) {                     /* ... and not locked.                      */
                OS_SchedNew();
                OSTCBHighRdy = OSTCBPrioTbl[OSPrioHighRdy];
                if (OSPrioHighRdy != OSPrioCur) {          /* No Ctx Sw if current task is highest rdy */
#if OS_TASK_PROFILE_EN > 0u
                    OSTCBHighRdy->OSTCBCtxSwCtr++;         /* Inc. # of context switches to this task  */
#endif
                    OSCtxSwCtr++;                          /* Keep track of the number of ctx switches */
                   OSIntCtxSw();                          /* Perform interrupt level ctx switch       */                }
            }
        }
        OS_EXIT_CRITICAL();
    }
}

OSIntCtxSw_in:
        MOV  A,SP
        CLR  C
        SUBB A,#OSStkStart
        MOV  R5,A
        MOV  R0,#LOW (OSTCBCur)
        INC  R0
        MOV  DPH,@R0
        INC  R0
        MOV  DPL,@R0
        INC  DPTR
        MOVX A,@DPTR
        MOV  R0,A
        INC  DPTR
        MOVX A,@DPTR
        MOV  R1,A
        MOV  DPH,R0
        MOV  DPL,R1
        MOV  A,R5
        MOVX @DPTR,A
        MOV  R0,#OSStkStart

save_stack:
        INC  DPTR
        INC  R0
        MOV  A,@R0
        MOVX @DPTR,A
        DJNZ R5,save_stack
        INC  DPTR
        MOV  A,?C_XBP
        MOVX @DPTR,A
        INC  DPTR
        MOV  A,?C_XBP+1
        MOVX @DPTR,A
        LCALL         _?OSTaskSwHook
        MOV  R0,#OSTCBCur
            MOV  R1,#OSTCBHighRdy
            MOV  A,@R1
        MOV  @R0,A
        INC  R0
            INC  R1
            MOV  A,@R1
        MOV  @R0,A
        INC  R0
            INC  R1
            MOV  A,@R1
        MOV  @R0,A
        MOV  R0,#OSPrioCur
            MOV  R1,#OSPrioHighRdy
            MOV  A,@R1
        MOV  @R0,A
        LJMP OSCtxSw_in
;-------------------------------------------------------------------------
        RSEG ?PR?OSIntCtxSw?OS_CPU_A

OSIntCtxSw:
        MOV  A,SP
        CLR  C
        SUBB A,#4
        MOV  SP,A

        LJMP OSIntCtxSw_in

在保存堆栈时怎么没有保存pc的值到仿真栈中呢?只保存了  栈长度 ACC   B  DPL DPH等
那么在下次轮到task2执行时RETI时怎么返回到LED1=~LED1;的下一行代码接着执行呢

网友A:
中断发生,程序跳转到ISR时,PC就自动入栈了。执行RETI指令时,栈顶的PC值被弹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发生,程序跳转到ISR时,PC就自动入栈了。执行RETI指令时,栈顶的PC值被弹出。 ...

楼上正解,这是处理器自身具备的功能,自动保存P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发生,程序跳转到ISR时,PC就自动入栈了。执行RETI指令时,栈顶的PC值被弹出。 ...

那我再保存堆栈的时候,就不用保存pc的值了吧?

如果我在中断中改变sp的值,是不是就有可能当RETI返回时不会 接着运行中断前的下一条代码???

还有当我在中断中调用一个子程序,sp的值如何变化呢?

期盼你的回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再保存堆栈的时候,就不用保存pc的值了吧?

如果我在中断中改变sp的值,是不是就有可能当RETI返回时 ...

那我再保存堆栈的时候,就不用保存pc的值了吧?
——不用。

如果我在中断中改变sp的值,是不是就有可能当RETI返回时不会 接着运行中断前的下一条代码???
——如果保证执行RETI时和进入ISR时的SP值是相同的,就可以接着运行中断前的下一条代码。否则不行。

还有当我在中断中调用一个子程序,sp的值如何变化呢?
——子程序自己会管理堆栈,以保证子程序返回以后和进入之前,SP的值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再保存堆栈的时候,就不用保存pc的值了吧?
——不用。

在程序里有这样一句
?STACK SEGMENT IDATA
        RSEG ?STACK
OSStack:
        DS 40H
OSStkStart IDATA OSStack-1

定义一个预留的堆栈 且大小是40有什么用处呢?

pop或者push的时候,系统不是会自动分配的吗,

OSStkStart会随着硬件sp的变化而变化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程序里有这样一句
?STACK SEGMENT IDATA
        RSEG ?STACK

你的问题太基础。建议你仔细研究《微机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太基础。建议你仔细研究《微机原理》。

谢谢大侠指点,我是转行过来的,所以很多基础的东西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