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数字式模拟示波器初探

楼主(2014-01-16):
一直想买一个小巧些的示波器放家里用,模拟示波器太大了,以前同事买了一个数字示波器,我拿过来试用了一下很不习惯,
反应很迟钝,用低速率看高频包络更是不理想,有时它显示的波形会误导我,得不断的用不同的速率查看波形,我觉得还是模拟
示波器看波形更方便的多,但是模拟示波器又太重、太大了,所以我上网查了些资料,数字示波器要是有灰度的比较贵,现在的
芯片功能这么强,难道数字示波器按模拟示波器那样显示真的很难,代价很高吗?

      抱着自己想试试,年初开始陆续买了些 AD 器件、找液晶屏资料,看看哪款好些,IPS 屏是首选,后来又忙了一阵子,这事
又落下了,前两个月终于抽空画了原理图,后又抽空布 PCB 板。等器件到了查不多了,开始焊板,液晶屏是最后才买的,等屏到
后和电路板一比,悲剧了,尺寸错了,电路板太长了,算了不管它,反正只是玩得,原先设计用来给电池充电的电路部分和液晶屏
的安装孔位冲突,暂时先不用那个电路,焊好零件通电,电源不正常,查了才发现网络上买的 AD 公司的运放芯片是假的,电源脚
短路了,真是出师不利啊!那两个运放一个是生成触发信号,一个是用来调整输出电压偏置的,算啦!我只是想验证数字示波器
能否像模拟示波器那样显示的,先不用那两个芯片,至于触发信号,就用 FPGA 芯片用数字电路计算处理产生好了,第一次使用
LVDS 接口的液晶屏,让点亮液晶屏,让它正常显示花了 3 天时间,期间还发现 FPGA 送给液晶屏的差分时钟信号线旁边的管脚
不能做输入口,纳闷!又改版跳线,LD070WS2-SL05 屏还得些设置程序,设置屏内部信息才能正常显示。

好不容易点亮液晶屏,屏的分辨率是 1024 × 600,将最上面的 100 行做字符显示区,在 FPGA 内部写了些
个简易的字符显示处理,并将 ASCII 字符库写入 FPGA,这样单片机只要发送正常的字符串给 FPGA 就可以显示,不用按字符点阵操
作,省事~液晶屏下面的画上表格 1000 X 500 点阵,画上 20 x 10 个蓝色格子。

    我选的是 10bit 105MHz AD,如果让 FPGA 每秒画1亿条竖线,在最慢的扫描速度 200mS/每格时,内部
需要存储 20bit 的灰阶,按屏幕是 Y轴 分辨率 500,我将想法写成代码试着编译了一下,超出芯片资源范围很多,后将灰阶将到
10Bit,Y轴 分辨率 256 时,还是需要 ep4ce15 的芯片才行,算了~慢慢来吧,先
作出普通数字示波器的方式显示,再逐渐改进。

     经过几天来调试,最终只用这芯片作出 32 灰阶的示波器,波形看上去已经很像模拟示波器啦,但是还不够好,等有时间再做改进吧。。

关于灰阶:我是用最直接的方法,32 级灰阶就是显示波形时,每次都是由 32 个波形叠加而成。
数字示波器如果要完全像模拟示波器,我的想法是:没有最低采样频率,无论扫描速度是多少,都是以最高速率采样并立刻画1竖线,所
以如果是 200MHz 的采样速度,那 FPGA 芯片就每秒画 2 亿条竖线,再按扫描速率
分配到 Y 轴点阵上,所以我才得出上面的那个结论:在最慢的扫描速率下,1 垂直坐标像素是由 100万根竖线
组成的,所以这时它的灰阶是 20bit,听起来似乎很夸张,但是我在编译器上模拟过,只要 EP4CE30 的芯片就能完成这样的操作。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欢迎一起讨论。

网友A:
和Tek 的那种 DSO的 示波器 类似吗?

楼主:
这种方式显示的数字示波器,基本上看不到普通数字示波器的锯齿

//         500nS        1uS        2uS        5uS        10uS        20uS        50uS        100uS        200uS
// 采样时钟        100mhz        100mhz        100mhz        80mhz        80mhz        80mhz        32mhz        16mhz        8mhz
// 覆盖次数        32        16        8        4        2        1        1        1        1
// 倍频数        1        2        4        8        16        32        32        32        32

//         500uS        1mS        2mS        5mS        10mS        20mS        50mS        100mS        200mS
// 采样时钟        3.2mhz        1.6mhz        800khz        320khz        160khz        80khz        32khz        16khz        8khz
// 覆盖次数        1        1        1        1        1        1        1        1        1
// 倍频数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这波形都是通过 FPGA 直接完成、响应迅速,单片机只完成操作、设置,板上的 RAM 目前还没用上,等有时间再试试用它存储
波形。

网友:
coll!帮LZ顶一个,旁边实验室哥们也是用FPGA硬是搞了一个示波器,可惜我是玩控制类题目的,对这个也只是略懂皮毛,帮不上忙。

网友:
效果真不错,和模拟的一样又比模拟的颜色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Tek 的那种 DSO的 示波器 类似吗?

我不知道他们的是什么原理,我只是按我自己的想法去生成波形,它显示出来的波形都是有 32 个波形叠加而成(受 FPGA 内部的ram大小限制,如果 FPGA 内部 RAM  大些,灰阶很容易做到 128 或 256),如果屏上某个点只有一个波形显示在该位置,那么灰阶为 1 如果32 次波形都经过该位置显示则为最亮,就这样处理,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想法?

网友:
FPGA大神啊,记得发表进度!

网友:
对这种没有需求。只希望能自己做一个数字存储,容量大一些的示波器。会一直关注。

网友B:
普源DS1000z以上的示波器都支持灰度显示了,而且效果很好,价格也比较合理。

网友:
就是数字荧光示波器吧, DS1074z,才3000多, 基本够用了, 自己折腾多麻烦啊。

网友:
这里有图
http://www.rigol.com/prodserv/DS1000Z/

网友:
不懂,关注进度

网友:
我承认对灰度累加显示成亮度没有看明白

网友:
LZ有钱淫,呵呵。我等只能仿真波形伺候
经验是,用4片ADC交织采样,可以将频率等效到400MSPS,然后充分利用DDR-SDRAM的行读写,实现超高速的波形平滑,等等。如果要做到和模拟示波器一样的效果,也不是没有办法,很简单。只是,数字的毕竟和模拟的不太一样,得做插值,然后做消隐。
还有,现代的数字示波器通常都做了FFT等,并对波形做了一定修正,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波形,只是个近似波形了。

网友:
示波器 说搞 就搞了!

网友:
但是我有点不明白楼主是没有用过好的示波器呢还是咋的,安捷伦高端的数字混合示波器无论数字还是模拟,都挺好的啊,100m的采样上到2g以上,一般个人行为都是暂时无法比的啊

网友:
我想问“ 10bit 105MHz AD”哪里有的买,多少钱

网友:
但是那些抵挡的扭一下旋转要么是不动要么是连续跳几格的会让无数人抓狂的。但是楼主要是能搞一个好的diy东东造福大家太好了啊

楼主:
我刚才看了一下 DS1074z 的资料,我不知道他们的波形实现方式是什么,我实现方式和他们完全不同,我的数码相机比较差,实际显示出来的波形很漂亮,基本上没有数字示波器的感觉,我不需要选择波形显示方式,选择什么“包络方式”“平均值方式“,就像普通模拟示波器一样,它会自然完成那样的显示,它也不会有锯齿状的波形,和模拟示波器一样测一般的的数字方波时,波形线条纤细平滑,响应速度很快没有延时,扫描速度越快,响应也越快,这也和模拟示波器一样,有时间我用摄像机拍下它实际操作的流畅度,你们就会明白。至于器件都是在淘宝上购买的。附件里是原理图和印刷版图,原理图上有些器件值没有标正确,在调试时才开始计算它的实际值,等有空时将最终的器件值都标注正确后,还会再发一次。

网友C:
32 级灰阶:32个波形,意思是不是,触发采样了32次,屏幕上从左到右,每个点都包含了32个值,每个点显示的时候,把这32个值平均下?

为什么会灰阶呢?第二次画同一点的时候,不是把第一次画的给覆盖了吗?
你这个波形这个样子是不是10位AD的原因哦。
其实我一点没懂,呵呵。

我也不明白为啥其他示波器要调低扫描频率。

刚才又想了下:
20bit灰阶,你的意思是每一个点在1秒钟画了2的20次方,然后,采样值处在稀少位置的就画的少次,处在最多位置的就画得多次,这样在液晶屏上产生一种余晖,画得多的显示得很亮,画得少的很暗,这样来模拟出模拟示波器的效果?

网友:
很有意义的实验,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看了一下 DS1074z 的资料,我不知道他们的波形实现方式是什么,我实现方式和他们完全不同,我的数码 ...

其实就是DPO(数字荧光示波器)的原理啊。

网友:
不懂,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 级灰阶:32个波形,意思是不是,触发采样了32次,屏幕上从左到右,每个点都包含了32个值,每个点显示的 ...

不是平均,而是叠加!举例说明,假设屏幕上的32 个波形是完全的横线,而每根横线都在不同的位置上,那么所有的横线亮度就为 1/32 ,如果是 8 bit 的液晶屏时,那么
所有的线的亮度数值就是 8,如果有两根横线刚好在同一位置,那么重叠的那根线亮度就是 16,如果所有的横线都在同一个位置,那么它的亮度就是 最亮 255。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平均,而是叠加!举例说明,假设屏幕上的32 个波形是完全的横线,而每根横线都在不同的位置上,那么 ...

理解了。
这样是要好看得多,波形看起来很舒服。
用不起安捷伦的高级示波器,你这个挺好看的。

网友:
看了录像,很不错,mark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看了一下 DS1074z 的资料,我不知道他们的波形实现方式是什么,我实现方式和他们完全不同,我的数码 ...

楼主对模拟示波器非常了解。

“纤细明亮光滑快速”是你这款的最大特点。
不知道和10bit采样有无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他们的是什么原理,我只是按我自己的想法去生成波形,它显示出来的波形都是有 32 个波形叠加而成 ...

楼主,你这个实现灰度的RAM使用量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实现灰度的RAM使用量是如何计算的?

这和X轴大小有关,以我的屏幕为例,我的X轴是1000个点,我要形成32灰阶就得保存32x1000x9bit(Y轴分辨率是 500 所以占9 bit),双通道则再加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和X轴大小有关,以我的屏幕为例,我的X轴是1000个点,我要形成32灰阶就得保存32x1000x9bit(Y轴分辨率 ...

32×1000×9=288000bit,EP3C10的RAM是414kbit=414×1024=423936bit
单通道没问题,双通道估计要扩大,或者灰度等级降为16?

楼主:
是的!例如选择: XC6SLX45T-2FGG484C  网络上报价 160 左右,它的 RAM  2,088 Kbit,可以双通道 64 灰阶没问题,再加上它能外挂 DDR3 Ram 800MHz,内部硬件 DRAM控制器,连实时采样存储都解决了,哈~只是想想罢了!这实验耗的钱就多了, 6 层板,没理由上低速的 ADC啊?换上高速 ADC,价格继续往上加, ,算啦!反正我不是专业做这个的,只是做一个玩玩将就用用。对了,如果要低成本大用处,还有一个方案不错,要不要讨论讨论?就是有谁推荐一个较好的触发电路,这样可以试试在不增加成本时,800MHz 的等效采样,这样应该可以直接观测到 100MHz 的波形,我实在不明白市面上的数字示波器等效采样时,反应很慢,应该没理由那么慢的啊!如果观测重复的波形,应该也能很快速的看到,和实时采样差异不大的,只是在观测数字信号时,等效采样方式只能用描点方式完成。上次买了一个 ADCMP600BRJZ  怎么测试的结果很不理想,不知道是不是买到假货了,郁闷!于是就把这事落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1000×9=288000bit,EP3C10的RAM是414kbit=414×1024=423936bit
单通道没问题,双通道估计要扩大 ...

是的!例如选择: XC6SLX45T-2FGG484C  网络上报价 160 左右,它的 RAM  2,088 Kbit,可以双通道 64 灰阶没问题,再加上它能外挂 DDR3 Ram 800MHz,内部硬件 DRAM控制器,连实时采样存储都解决了,哈~只是想想罢了!这实验耗的钱就多了, 6 层板,没理由上低速的 ADC啊?换上高速 ADC,价格继续往上加, ,算啦!反正我不是专业做这个的,只是做一个玩玩将就用用。对了,如果要低成本大用处,还有一个方案不错,要不要讨论讨论?就是有谁推荐一个较好的触发电路,这样可以试试在不增加成本时,800MHz 的等效采样,这样应该可以直接观测到 100MHz 的波形,我实在不明白市面上的数字示波器等效采样时,反应很慢,应该没理由那么慢的啊!如果观测重复的波形,应该也能很快速的看到,和实时采样差异不大的,只是在观测数字信号时,等效采样方式只能用描点方式完成。上次买了一个 ADCMP600BRJZ  怎么测试的结果很不理想,不知道是不是买到假货了,郁闷!于是就把这事落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例如选择: XC6SLX45T-2FGG484C  网络上报价 160 左右,它的 RAM  2,088 Kbit,可以双通道 64 灰阶没 ...

对这方面比较有兴趣,也做过一些调研,很乐意意探讨一下~~

等效采样是通过多次错位的实时采样的组合来实现的,所以比较慢。

你认为应该很快,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E:
楼主,LCD字示波器普及前,有种荧光的数字示波器。咕大湿在坛上有一台还拆了机,那种就是极品了。

网友F:
佩服楼主的钻研折腾动手
//
这个也还是数字示波器吧
是数字信号,它就是离散的
就好比像素再大的数码相机拍的数码照片,与以前胶卷相机的照片的底片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LCD字示波器普及前,有种荧光的数字示波器。咕大湿在坛上有一台还拆了机,那种就是极品了。 ...

是泰克的DPO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佩服楼主的钻研折腾动手
//
这个也还是数字示波器吧

所以,准确的叫法应该是“模拟式的数字示波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泰克的DPO吗?

不是,算是古董。
http://www.amobbs.com/thread-5185362-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是,算是古董。
http://www.amobbs.com/thread-5185362-1-1.html

应该是彩色CRT的,电路很复杂。

同样是荧光显示,效果也会不同。
反应太慢了不行,太快了会看不到瞬态波形。

以前看过泰克DPO的说明书,印象中它好像是把每个波形给了一个停留时间,如同荧光粉的响应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这方面比较有兴趣,也做过一些调研,很乐意意探讨一下~~

没理由慢啊!我计算过,在理想状态下,800MHz等效采样32次完整的波形1ms就能完成,当然如果被采样的信号频率完全和采样时钟完全同步或很接近时则需要较长时间,但这可能性极小,如果非要避开这极小的可能,时钟源用VCXO加1KHz的正弦调频,使时钟源产生50hz的频漂就解决了。

网友:
又现一头大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理由慢啊!我计算过,在理想状态下,800MHz等效采样32次完整的波形1ms就能完成,当然如果被采样的信号 ...

你是想用差频的办法采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想用差频的办法采样吗?

,嗯,我很多时候不知道你们说的术语,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学的,所以很多术语不太明白,我只知道我按自己的方式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要么我抽时间试验给你看实际结果,要么给你看我的想象流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很多时候不知道你们说的术语,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学的,所以很多术语不太明白,我只 ...

我的说法也不专业,这种名词本来就是人为指定的,换个英文词也是一样,关键是本身是如何实现的。
不妨介绍下实验结果或思路,大家讨论下。

现在的示波器视乎更倾向于提高实时采样速率,但一来成本高,二来用多个AD交替采样实现的高速率还原下来的高频波形很多都不好,只不过高速率说起来唬人。
就好像摄像头动不动上千万像素,其实效果根本不能和几百万像素的数码相机比。
因为一个系统是由多个指标共同决定的。单一指标高,其它指标低,最终效果是低指标。

网友:
顶楼主,期待出套件,大家一起玩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彩色CRT的,电路很复杂。

同样是荧光显示,效果也会不同。

不是哦,你仔细看下,是微型CRT显示后,用一个CCD扫描CRT后,再进行数字处理,最后显示到LCD上。
那里面的CRT你是看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哦,你仔细看下,是微型CRT显示后,用一个CCD扫描CRT后,再进行数字处理,最后显示到LCD上。
那里面 ...

哇~这个想法真有点。。。。。一定是因为以前的 ADC 速度无法达到很高,所以才有这样的电路设计,可见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这个想法真有点。。。。。一定是因为以前的 ADC 速度无法达到很高,所以才有这样的电路设计,可见只 ...

用CCD扫描CRT得到的余辉效果才是真余辉啊~
不过据咕大湿讲那个示小组器的余辉色彩与波形曲线颜色不同,说明那个余辉也是FPGA模拟的,不过人家模拟的效果就NB啦~

网友:
赞一下楼主的精神和能力!

网友:
实现余辉的方式应当不止一种,泰克的是一种,菊水的是一种,楼主的也是一种,肯定还有别的方式,最终效果上都有灰度的变化。
但在停留时间、瞬态脉冲的显示等细节上会有不同。

网友(2014-02-26):
看看,增长增长知识

网友:
楼主真能人也,期待后续过程!

网友:
何时出套件或成品机,性能参数如何,楼主砖家一个啊

网友G(2014-06-03):
余辉时间设置多少合适?另外带余辉显示的示波器就是有灰阶的吗?怎么看灰阶是多少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余辉时间设置多少合适?另外带余辉显示的示波器就是有灰阶的吗?怎么看灰阶是多少级的?? ...

灰阶:示波器的电子束在银幕上某个位置停留的时间越长,亮度越高
余晖:电子束离开这个位置后,银幕继续发光的时间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灰阶不需要余晖也能展现出来,如果没有灰阶等级(只有亮和不亮),余晖也能展现出来,但效果大不同。

同一个信号,有灰阶的数字示波器

没有灰阶的数字示波器

网友:
楼主你怎么可以酱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余辉时间设置多少合适?另外带余辉显示的示波器就是有灰阶的吗?怎么看灰阶是多少级的?? ...

我没使用余辉的方式,所以也就没有余辉时间的问题,在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289758  帖子上还有些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你可以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普源DS1000z以上的示波器都支持灰度显示了,而且效果很好,价格也比较合理。 ...

DS1000Z的灰度级数标称不是太高64级,照片倒是看过,但您使用过吗,实际感受如何呢?
关键更高的效果能好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DS1000Z的灰度级数标称不是太高64级,照片倒是看过,但您使用过吗,实际感受如何呢?
关键更高的效果能好 ...

我有DS1074z,不过我没信号源。在youtube上有64阶灰度的DS1000z和256阶灰度的DS2000A的对比视频,我感觉还是DS1000z的64阶的显示效果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H:
DS1000Z的灰度级数标称不是太高64级,照片倒是看过,但您使用过吗,实际感受如何呢?
关键更高的效果能好 ...

视频在这里,是DS1104z,DS2202与安捷伦 DSOX3404的对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f5QSr4zXHw

视频发布者的描述:
This is a quick comparison of the intensity grading of the Rigol's DS2202, DS1104Z and the Agilent DSOX3404 scope. The little DS1104Z packs very good intensity grading comparable to the much more expensive Agilent model.

网友:
引用 网友H:
DS1000Z的灰度级数标称不是太高64级,照片倒是看过,但您使用过吗,实际感受如何呢?
关键更高的效果能好 ...

youtube上还有DS1000z和DS4000系列的对比,我感觉DS1000z的显示效果上,包络线要更明显。

下面两张图片中,不管DS4000的亮度怎么调,个人感觉都没DS1000z的效果要好。不知道为什么灰阶低,更廉价的机器显示效果反而稍微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LCD字示波器普及前,有种荧光的数字示波器。咕大湿在坛上有一台还拆了机,那种就是极品了。 ...

以前公司有一种惠普(安捷伦)54624A,CRT绿色显示,数字示波器,能存储的。学校还有一个泰克的,好像是3个数字的编号,黄色CRT显示,但存储深度极小,展开两档就模糊了。还有一个横河的,DL多少忘了,也是数字示波器CRT显示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视频在这里,是DS1104z,DS2202与安捷伦 DSOX3404的对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f5QSr4zXHw ...

看样子DS1000Z真是利器啊。
请教个问题,您用DS1000Z看过开关电源的电压波形吗,比如UC3843电流采样电阻上的电压。通常这个电压只有0.几V左右,由于开关电源的开关干扰噪声影响,在DS1052E上效果很不好,但用泰克的DPO2014开启低通滤波FilterVu功能以后,高频的干扰都被滤掉了,效果不错。参照泰克的操作,开启DS1052E的低通滤波,还是没有效果,噪声明显。这事让我明白不同示波器的滤波处理方法还真不一样。
您用DS1000Z测量过这种有干扰的0.1V级别的信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看样子DS1000Z真是利器啊。
请教个问题,您用DS1000Z看过开关电源的电压波形吗,比如UC3843电流采样电阻 ...

我没实际测过,但是普源的机子对小信号处理的都不是太好。

卖仪器的李老板在38hot上发过一个测试小信号的帖子,你可以看一下。不过是测得信号发生器出来的“干净”的信号。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extra=page%3D2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没实际测过,但是普源的机子对小信号处理的都不是太好。

卖仪器的李老板在38hot上发过一个测试小信号 ...

我知道波形捕获率和显示灰阶是两个参数,但是总感觉两者之间好像有什么联系,有说不太明白。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没实际测过,但是普源的机子对小信号处理的都不是太好。

卖仪器的李老板在38hot上发过一个测试小信号 ...

严格上说是前端抗干扰能力太差。如果目标板是电机驱动器,变频器什么的,您把示波器的表笔短路,把表笔碰一下目标板GND,立马屏幕花花一大片干扰噪声,还测个鸟波形。这就是进口和国产的区别 。。。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知道波形捕获率和显示灰阶是两个参数,但是总感觉两者之间好像有什么联系,有说不太明白。您能简单介绍 ...

他标的波形捕获率是最佳条件下的波形捕获率,打开的功能越多,每次捕获到的数据处理时间越长,波形捕获率就越低。
普源给出的DS1000z的3万次每秒的波形捕获率应该是关闭所有测量,标线等等功能测得的结果。
至于灰阶的话,我觉得对波形捕获率是没有影响的。波形捕获64次后进行叠加显示,并不会丢失着64次捕获的数据,只是出现概率低的信号显示的比较淡而已。

具体的我示波器用的也比较少,最好问问李老板看,他专门做这个的会比较精通。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严格上说是前端抗干扰能力太差。如果目标板是电机驱动器,变频器什么的,您把示波器的表笔短路,把表笔碰 ...

我试过把探头的和地线夹短路,然后把探头线悬空置于笔记本电脑的开关电源上部。虽然探头接地了,但是还是能感应出非常多的杂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严格上说是前端抗干扰能力太差。如果目标板是电机驱动器,变频器什么的,您把示波器的表笔短路,把表笔碰 ...

我感觉也不能完全解释成前端抗干扰能力太差。因为当泰克的DPO2014的FilterVu关闭的时候,噪声也相当明显。如果是前端抗干扰能力不足,泰克关闭滤波的时候应该也没那么多噪声的。

楼主:
关于测量时的噪波来源有很多,抛开电路、滤波算法后还有很多影响,而83楼所说的则大部分是探头上的差异,测量高频干扰较多、复杂的地方,示波器使用隔离供电,效果会更好些,这就是我希望示波器有电池供电的主要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测量时的噪波来源有很多,抛开电路、滤波算法后还有很多影响,而83楼所说的则大部分是探头上的差异,测 ...

楼主!很顶你。继续吧!做出成品来。

网友(2014-10-16):
发现了一个牛人啊,膜拜

网友J:
楼主牛X,期待成品和开源。

网友(2015-01-28):
高手啊,原理我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牛X,期待成品和开源。

源程序和PUB都已经放出来了,你还想如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