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显示屏的上位机通讯一般是用什么软件写的?

楼主(2014-01-16):
现在调一个通讯,可是通讯协议给的有点不正确,现在给了一个文件夹给我,可能是上位机的工程,现在不知道如何打开,也找不到我要的通讯部分的代码

整个工程截图是这个,不知道要怎么打开?

一般在PLC中,CRC16校验采用哪一个多项式?网上看的一般是0x1021,0x8048,还有其他的吗?

楼主:
有人见过类似的?

网友:
组态软件吧

楼主:
那这个要用专用的软件打开、?
这个有没有通用版本?

楼主:
现在看了,可能是EVIEW 的触摸屏,接下来要怎么弄?用什么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看了,可能是EVIEW 的触摸屏,接下来要怎么弄?用什么软件?

到这里下软件
http://www.kinco.cn/html/cn/service/download/ruanji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这里下软件
http://www.kinco.cn/html/cn/service/download/ruanjian/

这么多不知道该下载哪一个,不会要全部装一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多不知道该下载哪一个,不会要全部装一遍吧

当然下载HMI组态软件了
“HMI组态编辑软件_正式版_Kinco HMIware_V2.2_Build1311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下载HMI组态软件了
“HMI组态编辑软件_正式版_Kinco HMIware_V2.2_Build131108” ...

谢谢,我试了下可以打开,不过我要怎么看里面具体的通讯协议?有C程序编译的那些吗?

网友B:
通信协议看不到的,你看看连的协议是哪一种,再到网上找对应资料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信协议看不到的,你看看连的协议是哪一种,再到网上找对应资料看。

连的协议在哪里看是哪一种协议?

网友B:
图上已经写了啊。
COM2的协议是欧姆龙的CP host link
com0的协议时modbus rtu exte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已经写了啊。
COM2的协议是欧姆龙的CP host link
com0的协议时modbus rtu extend ...

谢谢,不过按照协议,也只是规定了通讯的基本协议啊,

协议的具体内容,每个寄存器的意思,存储的是什么数值,要对寄存器进行怎么样的操作,那些不可能是通用的吧,那那些在哪里可以看到?

网友:
以前做毕业设计的时候用的是组态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按照协议,也只是规定了通讯的基本协议啊,

协议的具体内容,每个寄存器的意思,存储的是什么 ...

最简单的方法是去问给你这个工程的人,问不到的情况下,你只能去学习一下这个HMI软件的用法,搞清楚这个工程里的画面中用到哪些通信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是去问给你这个工程的人,问不到的情况下,你只能去学习一下这个HMI软件的用法,搞清楚这个 ...

恩,我现在手上还一个样品,测试了是乱七八糟的应答机制...

网友D:
用组态软件的 和触摸屏的 协议已经和你没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组态软件的 和触摸屏的 协议已经和你没关系了

那总要协议是不是?他的协议是怎么做的可以指点下吗?

他的协议做在哪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总要协议是不是?他的协议是怎么做的可以指点下吗?

他的协议做在哪里了? ...

对于触摸屏 触摸屏软件建立工程时 选择了PLC厂家和型号了
对于组态软件也是一样有选择PLC厂家和型号

我只知道欧姆龙协议一般是HOSTLINK

当然 MODBUS应该也是可以

协议做哪了 应该就是组态软件那些DLL提供了吧 如果你需要自己做上位机程序而不用组态 那就不要知道协议了

网友:
具体协议格式 各PLC厂家有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触摸屏 触摸屏软件建立工程时 选择了PLC厂家和型号了
对于组态软件也是一样有选择PLC厂家和型号

按照这个意思,触摸屏其实是两部分组成的?

一部分是触摸屏硬件和基本的软件接口?

另一部分是具体的通讯应用??

这两部分不是同一个做的?

那也不应该啊,如果我想增加其他的功能,比如按一个按键,发送一帧信息,那我不要还要另外做一个DLL?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意思,触摸屏其实是两部分组成的?

一部分是触摸屏硬件和基本的软件接口?

那种工业触摸屏 你只需要画画面 放按钮 然后设置按钮控制的继电器设置上就行了

如果是你自己开发触摸屏 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种工业触摸屏 你只需要画画面 放按钮 然后设置按钮控制的继电器设置上就行了

如果是你自己开发触摸屏  ...

控制继电器那些我理解,可是有通讯的要怎么处理?

触摸屏肯定是通用的?可是面向不同的产品可能通讯的方式不一样啊

例如,我在一个产品里面要操作寄存器0x1002,而在另一个产品里面要操作寄存器0x1004,

那他是怎么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控制继电器那些我理解,可是有通讯的要怎么处理?

触摸屏肯定是通用的?可是面向不同的产品可能通讯的方 ...

你是想自己做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想自己做触摸屏?

不是,那按你的意思是触摸屏把每个寄存器都定义好了?

我现在手上的样品是,在0x1000,按位控制,高八位只写,低八位只读,每一位都表示不同的意思,

这个触摸屏也做好了?这个不是在通讯里面自己做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那按你的意思是触摸屏把每个寄存器都定义好了?

我现在手上的样品是,在0x1000,按位控制,高八位 ...

PLC 有0x1000 这样的寄存器地址吗?。。。。

什么型号PLC?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 有0x1000 这样的寄存器地址吗?。。。。

什么型号PLC?

也不是PLC,就是一个控制器,单片机做的,只不过他也是要跟屏通讯那些的,通过RS485 ,用的是modbus RTU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是PLC,就是一个控制器,单片机做的,只不过他也是要跟屏通讯那些的,通过RS485 ,用的是modbus RTU ...

那不就容易了嘛 要求控制器提供商提供modbus 协议完整格式

另 触摸屏是啥啊 还是PC运行的组态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不就容易了嘛 控制器提供商没给提供modbus 协议格式吗?

看了,所以更糊涂,

我手上还有一个样品,测试一下,跟协议对比,发现我看到的协议格式乱七八糟,对不上的地方很多,

所以就想办法问他们拿到了触摸屏的工程,想看能不能从上面找到通讯的程序

网友D:
对于这样的控制器 你也只能看厂家提供的协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这样的控制器 你也只能看厂家提供的协议了

还是谢谢你说了这么多。。

网友E:
应该是组态软件!比如西门子的wincc,施耐德的monitor  pro,GE的ifix等。
每个的通讯协议一般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组态软件!比如西门子的wincc,施耐德的monitor  pro,GE的ifix等。
每个的通讯协议一般不同! ...

有没有办法从工程里看到通讯协议?

网友E:
不同厂家的PLC一般来说协议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同厂家的PLC一般来说协议不一样!

可是我有组态的工程,那里面有没通讯的协议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有组态的工程,那里面有没通讯的协议程序?

EV的人机和各种品牌器件的通信都做好了模块了,所以是看不到协议程序的,除非是自定义协议吧。

网友:
楼主不是搞这个行业的,现在还蒙查查,梦想通过这个小坛子,将HMI运行原理和机制全部搞清楚,我只能告诉你,前面没路了,剩下的问题,有兴趣自己去挖掘吧,通讯协议就在组态软件里面,也可以告诉你是哪个文件,但是你拿不到,更看不懂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有组态的工程,那里面有没通讯的协议程序?

楼主我来跟你说吧,Omron的CX-Designer,现在归到CX-One中的很多部分就是我带人写的。
触摸屏跟PLC之间的协议基本就是PLC自身的通讯协议,比如前面说的HOSTLINK,这些协议厂家可能公开也可能不公开。
你在触摸屏中画一个button,假设这个button对应的是一个ON/OFF状态,那么它就对应PLC中一个寄存器或者位,至于你按下这个button时触摸屏怎么把这个状态通知寄存器就不是你能管的了,
你也管不了,你在pc中做测试的时候这些协议一般被封装在dll中,真正触摸屏连plc运行的时候,这些都被封装在触摸屏中了,具体什么样子取决于触摸屏所用的系统。
国内很多厂家都是用的wince,但是omron用的是OS9,封装的协议也被做成动态库,也是跟windows下的dll差不多概念的一个东西。就算你写得了dll,你也写不了触摸屏里边的动态库。

你要改什么东西,就在他的builder环境中修改就是了,不要奢望自己写通讯协议了。
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来跟你说吧,Omron的CX-Designer,现在归到CX-One中的很多部分就是我带人写的。
触摸屏跟PLC之间的 ...

谢谢,大概明白了,

他就是按照图上的这样,寄存器那些可以自己随便定义的?
工程只是基本相当于一个接口的功能,具体通信的话就在触摸屏里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概明白了,

寄存器不可以随便定义,就算同一家的PLC,不同系列之间寄存器也不一样,完全取决于你用的是什么PLC,跟用什么触摸屏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寄存器不可以随便定义,就算同一家的PLC,不同系列之间寄存器也不一样,完全取决于你用的是什么PLC,跟用 ...

理解,是触摸屏可一根据不同的PLC,灵活的设置寄存器的意思?

这个寄存器的设置就是根据PLC厂家的协议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解,是触摸屏可一根据不同的PLC,灵活的设置寄存器的意思?

这个寄存器的设置就是根据PLC厂家的协议来 ...

大致是这个意思,触摸屏的build程序会根据你指定的PLC型号来决定某些寄存器是否可用,都是PLC厂家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