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检测传感器输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4-01-16):
有个传感器有报警输出的时候是24V  无报警是0V,请问如何将其转化为3.3v和0v来给单片机IO做触发条件?必须要用降压IC么?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

有劳

网友A:
电阻分压在7K+1K电阻分压,输出0~3V
[再在AD输入口加个3.3V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在7K+1K电阻分压,输出0~3V
[再在AD输入口加个3.3V稳压二极管]

你好

我本来也想问的是用电阻分压行不行

那么3.3v的稳压二极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

网友:
用光耦也行,一边是24V电源,一边是3.3V电源,还带隔离

楼主:
光藕需要电源阿,希望越简单越好。因为对精度要求不高  只要单片机IO口能够识别高低点平就可以了,同时保护不要烧掉单片机IO口。

用电阻分压+稳压管之外  还要注意些什么呢?分压的时候 稳压管有内阻需要考虑这个因素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藕需要电源阿,希望越简单越好。因为对精度要求不高  只要单片机IO口能够识别高低点平就可以了,同时保护 ...

你的单片机不是3.3 么   你的24V不是已经有了么   有什么电源的问题么?
1N4728A 3.3  3.3V稳压管
稳压管不要长期工作在击穿状态

网友:
单片机io加上拉电阻,用一个1n4007正极接在io上,负极接在传感器输出端。

24v是,电平被电阻拉高  0v电平被传感器拉低
再加一个上升沿中断,就爽歪歪了。

话说我就是类似的方法接光电开关的,生怕哪天光电开关挂了把单片机烧了

网友:
利用二极管单向导通 方法不错

网友:
方法太多了,随便画了4种方法,看上哪个用哪个。

提醒只用一个二极管的那种方法只适用于io口内部集成有上拉电阻的单片机。

网友:
用光耦的应该最安全了吧~

网友:
选择光耦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