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做通信协议时,数据类型的选择?

楼主(2014-01-16):
大家在用GPRS模块做通信发送接收数据时,协议的数据帧大家一般是用字符串还是十六进制?
用字符串的话,一般取特殊字符作为帧头、帧尾。用十六进制的话,一般采用多个字节作为引导码和结尾。
哪种更方便些?

网友A:
我觉得 hex比较好    否则你服务器端解码还是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 hex比较好    否则你服务器端解码还是挺麻烦的

当数据包里面既有字符串数据,又有十进制数据时,转换成十六进制后有可能和帧头、帧尾重复,单片机里面按照帧头和帧尾接收数据时,可能会误判,感觉不如字符串的灵活。

网友:
那是你协议的问题 我用的协议不会存在这种问题

网友:
十六进制方便,规定好协议后,直接发送和接收即可

网友B:
建议用多个头  一个尾 ,十六进制,如0xAA,0X55,0XE7,0X18,作头 ……数据区……,+校验位作尾,这样中间多少数据也没问题,我一直用合计50个字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数据包里面既有字符串数据,又有十进制数据时,转换成十六进制后有可能和帧头、帧尾重复,单片机里面按 ...

这个是协议没定好,最简单的处理就是做下转义。

网友C:
还是十六进制好,而且也节约传输的数据流量,具体的协议标准可以参考电力上的一些规约,帧头、长度、控制字、数据、校验、帧尾,这样几帧连在一起也可以正常解析

网友D:
你那根本就不叫协议,你的什么头,尾,如果数据区里有你一样的数据呢?

你根本没有明白什么叫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十六进制好,而且也节约传输的数据流量,具体的协议标准可以参考电力上的一些规约,帧头、长度、控制字 ...

能否给个例子,你的数据里面不会出现和帧头、帧尾重复的字节吗?你是根据帧尾来判断一帧数据接收完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多个头  一个尾 ,十六进制,如0xAA,0X55,0XE7,0X18,作头 ……数据区……,+校验位作尾,这样中间多 ...

能否给个例子,你的数据里面不会出现和帧头、帧尾重复的字节吗?你是根据帧尾来判断一帧数据接收完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根本就不叫协议,你的什么头,尾,如果数据区里有你一样的数据呢?

你根本没有明白什么叫协议

请详细讲解下怎么定制协议可以吗?看到大部分设备都是规定好帧头、帧尾,中间是数据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个例子,你的数据里面不会出现和帧头、帧尾重复的字节吗?你是根据帧尾来判断一帧数据接收完毕吗? ...

比如格式:
帧头 指令 数据长度 状态 数据区 校验 帧尾

其中要有转议码,将除帧头帧尾的数据进行转义,防止数据区中出现帧头帧尾

网友E:
最好用十六进制,可以传输的数据量比字符多,当然,字符直观些。包头包尾未必需要,当然有最好,方便服务器解析,且不怕网络连包。没有固定包头包尾的,要约定好格式,注意网络连包的情况。

网友:
我觉得如果是GPRS向固定IP的服务器上传数据的话,我觉得可以选择字符协议
使用TCP通信,GPRS端就当HTTPClient,向服务器端发送请求,可以是POST请求(插入数据)或者是GET请求获得数据
资源的描述可以采用符合RESTFul风格的URI,例如example.com/sensor/{sensor_id}

请求或推送的格式可以这样设计
POST /example.com/sensor/{sensor_id} HTTP/1.1
Host: example.com
Accept: */*
Content-Length: XX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value":12.3}

表面上看上去真的是够复杂的,多啰嗦啊。

但是在WEB侧或者说服务器侧,有很多的框架来处理这个提交的内容,例如PHP的Slim,python的Flask。
web服务器,例如apache会帮你处理所有的HTTP请求,简单方便。
相对于协议来说,基于RESTFul,内容参考JSON格式,解析起来也方便,可利用PHP或者python的库
至于协议的帧头和协议内容长度等,全部有TCP协议规定,你根本就不需要管。

如果是一个HEX协议的话,WEB侧的程序员会疯的。(你自己定义的协议,一定会被各路大神改来该去,最后只能重构了,但是JSON描述就灵活一些)
如果是一个RESTFul+JSON的协议的话,或者大家都会感动的流泪。

给你写建议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8楼:
数据区当然可能出现与包头字节一样的数据,但不会有影响的。
一般协议会定义包数据区长度,校校验,这些配合起来就可以排除误判
字符传输太费字节了,服务器端也不见得方便。
gprs数据采集应用,服务器端不可能用web直接解析数据的。
一般会有一个数据处理程序或任务专门解析,16进制、字符都一样,16进制更方便不需要转来转去

网友C:
给你看个国家电网的一个帧格式
帧格式
  帧是传送信息的基本单元。帧格式如图 8 所示。
说    明        代  码
帧起始符        68H
地址域        A0
        A1
        A2
        A3
        A4
        A5
  帧起始符        68H
控制码        C
数据域长度        L
数据域        DATA
校验码        CS
结束符        16H
帧格式

网友B:
帧头一定要有,以确定开始接收。以尾来确定结束,但   如果协议长度是一个固定的  则可以没有尾  按个数来确定结束。
例子:空调内外机通信协议:
室内机发时  0xaa+发送者地址)0xFF+0x01接收者地址+16个字节的数据+校验位(数据加和或者CRC校验)
室外机回时  0Xaa+发送者地址0x01+0XFF接收者地址+16个字节的数据+校验位(数据加和或者CRC校验)

看两个地址就知道哪个发给哪个的,根据头来确定开始收,根据尾来确定结束。
16个数据内容分别是  运行模式  设定温度 当前温度 等

网友:
可以找一下GPS通信协议:

GPS 数据格式
GPRMC(建议使用最小GPS数据格式)

$GPRMC,<1>,<2>,<3>,<4>,<5>,<6>,<7>,<8>,<9>,<10>,<11><CR><LF>
1) 标准定位时间(UTC time)格式:时时分分秒秒.秒秒秒(hhmmss.sss)。
2) 定位状态,A = 数据可用,V = 数据不可用。
3) 纬度,格式:度度分分.分分分分(ddmm.mmmm)。
4) 纬度区分,北半球(N)或南半球(S)。
5) 经度,格式:度度分分.分分分分。
6) 经度区分,东(E)半球或西(W)半球。
7) 相对位移速度, 0.0 至 1851.8 knots
8) 相对位移方向,000.0 至 359.9度。实际值。
9) 日期,格式:日日月月年年(ddmmyy)。
10) 磁极变量,000.0 至180.0。
11) 度数。
12) Checksum.(检查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格式:
帧头 指令 数据长度 状态 数据区 校验 帧尾

好的,谢谢你。之前用过一个设备,他帧里面会指定命令类型和数据长度,没做转义,一直用,没出过问题,正在借鉴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用十六进制,可以传输的数据量比字符多,当然,字符直观些。包头包尾未必需要,当然有最好,方便服务器 ...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看个国家电网的一个帧格式
帧格式
  帧是传送信息的基本单元。帧格式如图 8 所示。

谢谢啦,国电的帧头就一个啊。我看有的用到了多个字节帧头,这样是不是更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帧头一定要有,以确定开始接收。以尾来确定结束,但   如果协议长度是一个固定的  则可以没有尾  按个数来 ...

谢谢你,空调的、GPS的,你懂得真多啊!帧头一般在串口中断里面判断?还是串口中断只负责往接收缓冲丢数据,在主函数里面判断?

楼主:
http://bbs.21ic.com/icview-335189-1-1.html
这个帖子写的不错,大家可以参考下。

楼主:
1、帧头+地址+命令字+数据长度+数据区+校验+帧尾
2、帧头+数据长度+命令字+数据区(含地址)+校验+帧尾
3、帧头+命令字+数据长度+数据区(含地址)+校验+帧尾
整理了几种数据帧类型,让大家参考!

网友F:
帧头+目的地址+本机地址+第一参数+第二数据长度+第二参数+校验+帧尾

其中帧头(3个字节)是为了同步用的 大家收到后都会进行判断下一自己开始的数据是不是自己的地址,然后进行处理
目的地址有三种类型(2个字节),第一是本机地址: 通常来自eeprom或者拨码开关,一般设置2个字节,高字节固定是一类设备相同,低字节地址来自拨码开关或者eeprom
                              第二是组播地址:一般是本机地址|0x00ff得来 也就说说高字节相同,低字节为0xff的,往这种地址里发数据同类设备都会接收到的,一般用于同类设备集体操作,省的轮询
                              第三是广播地址:定为0xffff,往这地址发数据总线上所有的都能收到,一般用于集体操作,比如复位
本机地址 实际是源地址,目标收到数据会知道是谁发给他的。在多机自由通讯里面很用用处
后面的不说了,大概就是这样,应用多年,没出啥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帧头+目的地址+本机地址+第一参数+第二数据长度+第二参数+校验+帧尾

其中帧头(3个字节)是为了同步用的  ...

说的很详细,多谢了!

网友G:
跟踪了这个帖子有段时间了,我也认真看了各位的回复。
红外我没有做过,不清楚。智能电表做过,GPS做过,modbus-rtu精通,modbus-tcp熟悉。

对于楼主的应用,通过GPRS传输数据,自然涉及到传输协议。我想你一定借助GPRS模块内部的TCP或者UDP部分。

所谓自己定义的协议,无外乎,数据包开头,数据包长度,源地址和目标地址,校验和等,请问TCP和UDP首部哪一个没有定义好的。

如果是串口协议,楼上各位的方案没的说。但是楼主借助了GPRS模块,借助了TCP或者UDP,数据包在公网中走了一圈。
就可以有效的利用这些“设备”(TCP协议)完成你的工作,而不用再去想数据包开头或者数据包长度等内容。

如何描述资源可以设计漂亮的URI,数据包的内容可采用JSON格式。

服务器侧接收到数据包,根据URI定位资源,JSON序列化之后,一切都容易搞定。你会发现这些多可靠灵活的框架可以使用,这么多的库完成了自己写的重复代码。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跟踪了这个帖子有段时间了,我也认真看了各位的回复。
红外我没有做过,不清楚。智能电表做过,GPS做过,mo ...

看了你的回复,有很多词不明白,感觉你主要是做上位机的吧,我主要做硬件。之前我用字符串做数据传输,取特殊字符(例如:$、%、#等)做帧头和帧尾。现在把协议改为HEX,数据中有可能会出现和帧头、帧尾相同的字节,看了大家的回复,总结了下当出现这种问题时要么做转义处理,要么在包里指定数据长度,根据长度接收。特定的数据帧格式(即协议)有必要制定的,方便硬件接收上位机发来的数据,也方便服务器解析硬件发去的数据。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回复,有很多词不明白,感觉你主要是做上位机的吧,我主要做硬件。之前我用字符串做数据传输,取 ...

不需要指定长度的,协议最好做变长度的

一般协议结构差不多
包头+地址+命令字+数据长度+数据区+校验字+包尾
包头可以是多字节的

数据区很可能会出现与包头一样的数据,这个没关系的。

数据长度、校验字、包尾足以判断是否是完整的、正确的数据帧,不会出现误判的。
如果包头采用多字节,特定的数据比如 AA 55 AA 55 AA 55之类,数据区出现包头的概率很低很低

服务器程序对数据缓冲区进行不断的查找包头,找到包头再判断数据长度、包尾、校验,如果不符合,指针移动下再重复查找

如果采用字符方式,转义字会让上位机解析很痛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需要指定长度的,协议最好做变长度的

一般协议结构差不多

请教你下:
1、对帧头的判断是在串口接收中断中?还是在主函数中?
2、一帧数据的接收完成,是通过超时判断?还是根据数据长度和帧尾判断?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教你下:
1、对帧头的判断是在串口接收中断中?还是在主函数中?
2、一帧数据的接收完成,是通过超时判 ...

在单片机里
1、数据处理当然是在主函数里
串口中断里怎么可以去处理呢?中断服务时间越短越好,免得影响其他中断。
串口接收中断接收任务就是把接收到的数据放到通讯缓冲区,其他不用干
主函数或者任务里对缓冲区进行处理,来得及的。
2、串口通讯,一幁数据接收完成判断。有很多办法的。
   简单一点就借用MODBUS的方式,串口中断空闲一定时间(几个字节的传输时间)就认为上位机发送完毕。因为上位机发送数据帧肯定是连续发的。
也可以不用管他有没有发送完毕,定期解析数据区(设大)。解析到完整数据帧清掉这幁数据继续处理。这样的好处是,当通讯任务被延迟了,不影响接收处理

服务器接收GPRS的数据,也是先把数据放到缓冲区里。数据处理任务慢慢处理,这样的好处是不会丢数据。
如果边接收边处理,有可能会丢数据的

3、不要在中断里判断包头、长度,很容易出差错的
先把数据接收下来慢慢处理。整个一串数据来综合判断

楼主:
嗯,谢谢你详细的解答。我现在用单片机和GPRS模块通信,既要检测模块的AT指令返回值(字符串格式),又要检测服务器通过GPRS模块发来的数据(HEX类型的数据帧格式),相当于一个串口判断两种协议,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单片机里
1、数据处理当然是在主函数里
串口中断里怎么可以去处理呢?中断服务时间越短越好,免得影响 ...

嗯,谢谢你详细的解答。我现在用单片机和GPRS模块通信,既要检测模块的AT指令返回值(字符串格式),又要检测服务器通过GPRS模块发来的数据(HEX类型的数据帧格式),相当于一个串口判断两种协议,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

网友H:
检测AT指令和HEX数据肯定是切换的
检测AT时,切换到命令模式

要不你不用透明传输,服务器发过来的数据也是AT方式的(SIMCOM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检测AT指令和HEX数据肯定是切换的
检测AT时,切换到命令模式

我现在没有切换,又没用透传,而是设置指令“AT+CIPHEAD=1”,这样服务器发来数据时,模块会返回+IPD,XX:XXXX,通过检测“+IPD”来判断数据类型。请问你说的切换是要制定两种解析协议吗,来不同的数据时,用不同的协议解析?

网友H:
我也跟你一样的,没有切换到透明
在数据缓冲区查找+IPD,XX  把数据取出来,转换成HEX再解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跟你一样的,没有切换到透明
在数据缓冲区查找+IPD,XX  把数据取出来,转换成HEX再解析 ...

,可否加下我企鹅:2531597244,以后有问题向你请教。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回复,有很多词不明白,感觉你主要是做上位机的吧,我主要做硬件。之前我用字符串做数据传输,取 ...

呵呵,我是做嵌入式的,确切的说是嵌入式软件。

以前我也不明白,后来认真分析了URI,RESTFUL之后我明白了

在github上翻阅了很多代码,很有感触。
在编程技巧上面,国内和国外几乎没有差距,但是在协议和框架理解上面,国内和国外差距很大。
这些“软”的东西其实也是不可忽略的部分。

呵呵,不多啰嗦了!我自己明白就好了,以后大家都会明白的!

网友:
标记一下,最近会用到这个

网友(2014-04-01):
之前使用在下位机 使用HTTP协议通过GPRS模块 在HTTP头后将HEX数据发送到服务器上,结果服务器上解析出来的数据大于7F的数据都被解析成0x3F
没办法只好用字符串了

网友(2015-05-04):
引用 网友D:
比如格式:
帧头 指令 数据长度 状态 数据区 校验 帧尾

最近在研究,网络这块,学习了,mark

网友:
应该是ASCII码;

大概能理解楼主的意思,因为如果用AT命令来操作的话,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命令返回的状态,以及从远端传来的数据都是ASCII码,就是从接收串口收到的串可能是一个命令返回状态(这种情况比较好处理,但是如果是一个异常状态,它和收到数据的情况没有太大不同,要自己做检测来区分)或者是数据,比较混乱;

自己发送数据时有两种方式,ASCII码,和hex,但实际上hex并不能发送所有的数据,因为有一些特殊字符是用作模块的控制字符,这些控制字符你就没法发送,比如结束符,所以hex发送数据不能是任意的数据,如果你能确定你发送的数据不包含特定的控制字符,那么你可以用这种方式,但是我相信大部分场合你都不能确定要发送什么样的数据,或者说数据可能是任意的,这种方式就不行,所以hex这种模式是缺乏通用性的;

ascii码并不会降低GPRS速度,它只是降低了串口速度而以,除非你的模块无线端的数据速度大于模块的接口(通常是串口)速度,那确实ascii码要比hex慢一倍;

如果用PPP拨号应该就不存在 这种问题了;不过这时使用的TCPIP协议栈就不是模块的了,而要在MCU这边实现;

网友:
无非就是字符流(文本格式)或者字节流(二进制格式)两种区别,所谓的十进制、十六进制那都是你在程序中的表现形式而已!

网友I:
完全可以封装成一个http请求,通过url和json直接来处理请求,前提是楼主的数据量比较小不要超过一帧http协议,太长的话就要考虑分包问题啦,这样,上下位机编程都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我是做嵌入式的,确切的说是嵌入式软件。

以前我也不明白,后来认真分析了URI,RESTFUL之后我明白 ...

我也答了一下,博主看看我理解的对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完全可以封装成一个http请求,通过url和json直接来处理请求,前提是楼主的数据量比较小不要超过一帧http协 ...

主要是大家还没有在嵌入式领域使用过HTTP,虽然论坛里面的电工每时每刻都在使用Http,但是却不太清楚在嵌入式设备中如何使用。

如果想利用效率更高一点的话,可以使用CoAP协议,那么协议的header部分可以节约不少。
如果觉得JSON格式比较啰嗦的话,可以尝试二进制JSON格式,CBOR。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要是大家还没有在嵌入式领域使用过HTTP,虽然论坛里面的电工每时每刻都在使用Http,但是却不太清楚在嵌 ...

个人觉得http是相对最好的一个方式,如果觉得耗费资源较多,那么可以采用TLV的方式编码,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主要是大家还没有在嵌入式领域使用过HTTP,虽然论坛里面的电工每时每刻都在使用Http,但是却不太清楚在嵌 ...

你说的JOSN我怎么听都没听说过?

你这些知识从哪里获取的?指点一下。

我最近也在用SIM908基于GPRS做无线远传,还要使用北斗。现在也到了定协议的时候。

添加:

我软件同事,使用google ProtoBuf,这个用来做协议怎么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JOSN我怎么听都没听说过?

你这些知识从哪里获取的?指点一下。

JSON格式
这些东西慢慢积累就可以了,最近可能会花点时间研究一下CBOR(二进制JSON格式)

ProtoBuf 倒真没有使用过!

网友(2017-11-04):
引用 网友G:
JSON格式
这些东西慢慢积累就可以了,最近可能会花点时间研究一下CBOR(二进制JSON格式)

你好!你说的一些协议是建立在嵌入式设备能上公网的前提下的吧?说直接点,就是这些设备都带有LAN口,它可以嵌入TCP/IP的简易版,在此之上应用CoAP(udp),或者MQTT(tcp)等等,可以这样理解吗?如果是这样的,那么服务端只要有对应的服务解析处理,就能够无损的得到嵌入式传上来的数据了。

但是,楼主说的和你说的情况有区别吧,通过gprs模块传上来的是裸数据,这些裸数据不管是通过tcp还是udp传上来的,它包含了从各种工业设备中采集上来的数据,要解析出这些数据,肯定是要自己定义帧结构的,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帧头帧尾等等信息和转义概念,没有标准可以借鉴。说白了,如果按照CoAP还是MQTT协议规则自己写一个变种,也一样能把数据传到服务端。主要还是服务端怎么能够更方便地解析出数据,你说到的json的二进制方式,倒是可以考虑一下。